关于MC55 TCP 连接 查看网络状态 AT 指令?

楼主(2008-08-27):
关于MC55 TCP 连接 查看网络状态 AT 指令?
关于MC55 TCP 连接 查看网络状态 AT 指令是那些?
网络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可以直接AT+SISO=0
如果返回ok,说GPRS已上线,反之就说明不在线

网友:
也可以这样试试!
在AT 命令态下,输入AT+CGATT=1,返回OK,再输入AT+CGATT? 如返回的是1则表示进入GPRS 网络,如返回的是0 则表示还未登入GPRS 网络。

网友B:
呵呵,这个你要查看哪些网络状态?
是否附着网络?网络信号强度?网络类型?网络基站情况?。。。。。。。
都有不同的AT的

网友C:
我用的是SIM300C你可以参照一下:
1.检测SIM卡 AT+CSMINS? 如果返回+CSMINS:0,1表示模块发现了SIM卡
2.检测是否注册 AT+CREG? 如果返回+CREG:0,1表示已经注册
3.检测是否附着GPRS网络 AT+CGATT? 如果返回+CGATT:1表示已经附着GPRS网络
4.检测当前GPRS(TCP/UDP)连接状态 AT+CIPSTATUS? 总共有7总状态,自己去看手册.
另外你的卡要开通GPRS功能,否则无法附着GPRS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