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添加普通串口驱动问题

楼主:
我的开发板是三星的s3c2410a的,bsp包是厂家提供的,操作系统是wince5.0.板子上有两个串口,一个是调试串口,另一个是普通串口,调试串口可以正常使用,普通串口不能用,问了技术支持说是操作系统没有加那个普通串口的驱动,请问怎么样往操作系统里加那个普通串口的驱动啊,都需要添加什么项,需要修改什么项啊,我是刚学这的,那个厂家又不告诉这样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802/19/8db0a2f9-8b04-410a-a499-85dbaa84df93.html
你看看这个兄弟的文章。里面有串口注册表中定义的东西。可以参考下。
你要看看你的platform.reg文件里是否定义了两个串口,如果定义了是否给其定义了端口号。
这些都是要检查下的。然后用wince串口调试助手或者自己写个打开串口的小应用程序测试下就好了。

http://d.download.eeworld.net/down/298279/sunrain_hjb

这里是wince的串口调试助手。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