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对单片机的疑问?

楼主:
在单片机中,程序设定一个输出引脚的为高电平3v,用这个高电平通过三极管的基极到电源负极去驱动负载,
我们知道三极管的基极的电阻很小,也就是三极管上的基极管压降只有0.4V左右,根据电路定律,那么是不是输出引脚对地的电压也只有0.4v,变成了低电平?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数年,比如,在课本中,通过某局部电路分析获得A某点对地的电压为5v,但是当我们把其他需要5v输入的电路接到A点时,由于其他的电路还有负载,A点的电压必然发生改变,不是5v,那么原来分析的局部电路为5v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貌似这是个电路原理的问题. 没有电路图只能随口说说.
单片机管教输出了3V,虽然不会准确,但是会在一定范围内保持高电平,如果直接把高电平短路到地,一定会烧片子的.
其实电压一定是落在了某个电阻上,这个电阻有可能连在外面的晶体管的集电极或者发射极.
第二个问题可以简单的说,这么分析,一个电池1.5V,接上灯泡后,负极和正极直接肯定已不是1.5V了,有一部分落在了内阻上,但是全电路的电压总共是1.5V.此时知道了负极正极之间的电压,比如1.3V,就知道0.2V落在内阻上.这就是先要分析开路电压,然后再接上外电路分析的原因.

网友A:
涉及的问题太多,楼主显然模电没好好学。

引用楼主 qiu5208 的帖子:在单片机中,程序设定一个输出引脚的为高电平3v,用这个高电平通过三极管的基极到电源负极去驱动负载,
单片机的I/O引脚的驱动能力是有限的,并且每种单机都不一样,为了保证I/O口的安全,谁都不会直接将I/O口接到三极管的基极,串入一个限流电阻是很必要的。
引用楼主 qiu5208 的帖子:
我们知道三极管的基极的电阻很小,也就是三极管上的基极管压降只有0.4V左右,根据电路定律,那么是不是输出引脚对地的电压也只有0.4v,变成了低电平?

当你的I/O口的外部电压变成0.4V,甚至是0V,单片机仍然认为他输出的是个高电平。建议你好好看看I/O口的内部电路结构。
引用楼主 qiu5208 的帖子: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数年,比如,在课本中,通过某局部电路分析获得A某点对地的电压为5v,但是当我们把其他需要5v输入的电路接到A点时,由于其他的电路还有负载,A点的电压必然发生改变,不是5v,那么原来分析的局部电路为5v有什么意义呢?

你把输出电流或者电压的端点看成一个有内阻的电流源或电压源,既然有内阻,那它的带负载能力就有所限制。在学习晶体管的多级放大器的时候,为了分析的方便都是一级一级的分析,放大器的每一级都有一个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如果你装一个低输入阻抗的放大器接到一个高输出阻抗的放大器,那电路的增益肯定发现很大变化。电路分析基础中也有一种方法叫叠加法。先分析单个的然后再算出叠加在一起的效果。局部电压或电流的变化必然与负载和该点有关,在分析计算中,接入负载之前的输出值肯定是很重要的数据,怎么说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驱动能力吧,输出管脚可以接一个负载电阻R,加在R两端的电压就成了输出电压了,这模电的东西还是1999年学的呢,实在是忘光了。

网友:
还有点疑问,比如直接把单片机的I/0引脚接到地,引脚为3v,
那么到底是把低电平输入到单片机,还是单片机3v到地短路烧毁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涉及的问题太多,楼主显然模电没好好学。

引用楼主 qiu5208 的帖子:在单片机中,程序设定一个输出引脚的为高电平3v,用这个高电平通过三极管的基极到电源负极去驱动负载,

单片机的I/O引脚的驱动能力是有限的,并且每种单机都不一样,为了保证I/O口的安全,谁都不会直接将I/O口接到三极管的基极,串入一个限流电阻是很必要的。
引用楼主 qiu5208 的帖子:
我们知道三极管的基极的电阻很小,也就是三极管上的基极管压降…

校友厉害厉害!很佩服。俺当年都不懂这些,现在还要看数据手册才懂。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1,4 明白了,
问题2,3还没释然,看来要好好的复习模电,数电了。

网友:
电路的组成是什么?1电源2连接线3负载4控制电流的开关,不是模电没有学好,是没有活用,
不管是数电还是模电,最终是电,可以用欧姆定律总结.如果精通和活用欧姆定律,就可以解释很多电学问题,我是13岁开始玩矿石机,我对学习的总结是这样
如果要学好模电用欧姆定律解释三极管放大电路,能精通和活用分压式三极管放大电路,就可知道很多模电,如果学数电在电路的解释时
就很简单了模电在三极管的放大区,载止区,饱和区,而数电只要载止区,饱和区就是开和关,逻辑电路只是电路的表达,要实现还是不能离开三极管电路,最终还是到了欧姆定律.

网友B:
你直接输出到地相当于负载无穷大,不烧你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输出到地相当于负载无穷大,不烧你才怪

经过试验,把单片机的引脚直接接地,是输入一个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