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调试,内存中的内容并没有改变.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08-07-24):
AXD调试,内存中的内容并没有改变.请大家多多指教.
就是ADS Debug运行,启动AXD,看内存的内容不是当前调试程序的内容.
内存
程序

网友A:
内存的内容没改变什么意思? 你看的是哪一块内存? 你单步执行看看你的程序是否在运行,如果是的话,程序就已经下到flash或ram里了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ARM内部的特殊寄存器的值?如果选定的模拟调试DLL正确的话,应该能看到变化的.

网友C:
SDRAM不能直接用仿真器写的吧?

网友D:
是不是说你新修改的CODE 没有正确LOAD进RAM?
关掉调试板再从新下一次试试。

网友E:
你LOAD的Image是不是错了?新镜像烧录到板子里了吗?

网友F:
你看看你R0 BASE的值是多少啊,确认你的程序下到哪里了
---------------------------------------------------
飞凌嵌入式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witech.com.cn
产品详细介绍: 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OK-ARM2440.html
超高性价比的OK2440-II型ARM9开发板(包含三星全新真彩屏仅售998元)
集众家之所长、资料最详实、性价比一流的嵌入式ARM9开发板OK2440-II
1 实用、详实的用户手册 集当今开发板精品之大成,结合我们的教学经验,特别适合初学者和刚刚接触ARM的产品开发人员。
2 在第一版基础上增加了温度传感器、红外接收模块等功能,并提供驱动源码,这些功能是其他开发板没有的。
3 IDE接口经过优化,既可作为普通的IDE使用,也可作为总线接口来扩展设备。
4 支持CMOS、USB两种类型摄相头。
5 提供在线调试仿真功能,并提供DEMO和开发步骤
6 可同时安装LINUX/WINCE两套系统,仍属国内首创。
7 BOOT支持YAFFS,CRAMFS两种文件格式系统的烧写!
8 为方便用户学习和使用,可提供2.4/2.6两种版本的linux以及4.2/5.0两种版本的WINCE BSP源码!

网友G:
能不能把问题说的详细些,怎么操作的, 不要让大家猜!

网友H:
楼主肯定是不知道如何使用ADS, 先查查相关资料再问吧

网友I:
详细过程是:
1.ADS编程(Init.s+Main.c);
2.ADS设置ROBASE,RWBASE,Object/Symbol,Section等.(ROBASE==SDRAM BASE ADDRESS,RWBASE==EMPTY);
3.ADS Menu.Debug;
结果SDRAM里的东西不是代码编译后的东西,后来经过多方了解,好象少了一步:MEMORY CONTROL Init;
现在正在看芯片手册,英文版的,好象不太妙^^
过程应该没错吧.

网友J:
SDRAM初始化有哪些内容?

网友K:
芯片手册上说,BWSCON的地址是0x48000000,于是我
ldr r0,=0x48000000
ldr r1,=0x00000004
str r1,[r0]
结果,地址0x48000000中的内容没变,请问怎么修改0x48000000处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