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DS 配置的问题

楼主:
现用ADS调试新板子,  之前没用过ADS, 想问几个问题

1   CodeWarrior 里,  OR Base  , RW Base , Image entry Point
     应该如何确定这几项的值??
2  AXD里  configure interface->target connection
                configure interface->views
                configure interface->mession file
     应该设置选那个?
3  为什么用CodeWarrior编译程序,运行后会提示:The session file 'c:\Do.......\default-1-2-0-0.ses' could not be loaded
如果跳过不管这个,那之后运行AXD后就直接运行程序了,
同时会提示:The target board has been reset -attempting to recover
    If debugging no longer works correctly please reconnect to Multi-ICE Server.

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
1,RO是你程序要运行的基地址,RW是数据段存放地方,一般是RAM,第三个似乎不用设置
2,AXD里这个似乎默认就可以
3,应该是没有正确选择连接软件,你是用JTAG还是什么东西? 如果是JTAG并且用的软件为H-JTAG的话要添加相应的文件,*.dll之类的东西,忘了

网友:
1.RO是代码段放置的地址,RW是数据段放置的地址,如果不用分散加载的话,那么一般是只设置RO的地址的,RW默认会跟在RO代码段结尾处。Image entry Point 是中断向量表的入口点,如果你要将代码烧入FLASH中的话,那么一般设置为0,如果要在RAM中调试运行的话一般就设置为0x4000 0000。

网友:
更正一下,在RAM中调试的话要将Image entry Point 填入RAM的地址,NXP的LPC2xxx的RAM入口地址是0x4000 0000。如果你用的芯片的RAM地址是0x6000 0000的话,那么则要填入0x6000 0000。

网友:
弄明白了

网友:
楼主的第三个问题明白了?可否告诉我啊,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对话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我在工程设置时使用了分散加载,程序干脆跳不到主函数里,郁闷。

网友:
第三个啊,其他我设置好了就没问题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