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件结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06-19):
软硬件结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rt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结合的啊?
我现在是搞软件的,想知道怎么连接起来。
软件

网友A:
比如以太网,你软件里写发送一个UDP包,硬件的驱动就会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网卡芯片上,例如dm9000),使网卡芯片把包发出去,其他的类似,如果你指的是硬件电路设计的话,建议你先找本《模电》看看,然后再看本单片机(或ARM)应用实例就明白了

网友B:
软硬件本来就不分家,只不过使用越广的机器,软硬件分工越细,最后分出了软件开发与硬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