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40CAMERA中断问题

楼主:
2440CAMERA接摄像头的引脚以知,是8根数据,VSYNC,PCLK,HREF,IICSCL,IICSDA,RESET,CLKOUT,

而2440CAM手册里说使用的有C-PATH,P-PATH,

在中断程序中,是先判断中断是否产生,再判断是C-PATH还是P-PATH,

请问这两步中断分别是由哪个引脚产生的呢?

我的理解是PCLK一个下降沿会产生一个中断,然后IntPendVal = s2440INT->rINTOFFSET;一有中断,INTOFFSET就产声中断向量INTSRC_CAM,

然后if(IntPendVal == INTSRC_CAM)就可以进行判断是哪一个通道中断

但如何判断是哪一路通道就不清楚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您的一句话,会让我们新手少走很多弯路的,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
最近编写WINCE5.0下摄像头应用程序,

请问那位大哥有这样一个历程:

立宇泰电子公司的新版2440配套光盘中有:“ARMSYS2440随盘提供的“WINCE应用程序实例”加入了摄像头应用程序,cameratestV1.2。具备了预览显示和图像抓取(保存为BMP)两项功能。”

如果方便请上传或发邮件到345170803@qq.com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324/08/6d13fa10-a840-4f53-8b63-3b58bd5ddbb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