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里面,自己写的流接口驱动,怎么实现可以让应用程序向驱动里面注册一个回调函数?看到WINCE驱动里面有很多注册回调函数的驱动程序!

楼主:
WINCE里面,自己写的流接口驱动,怎么实现可以让应用程序向驱动里面注册一个回调函数?看到WINCE驱动里面有很多注册回调函数的驱动程序!

所以想实现这个机制,这样很方便的,也不用驱动给AP发消息了!!!

网友:
同问,
外加上
在驱动里面的Event是否可以通知应用里面的WaitForSingleObject?
有人实现过没有哦?
手头机器还回去了~没办法做实验~
楼主给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外加上
在驱动里面的Event是否可以通知应用里面的WaitForSingleObject?
有人实现过没有哦?
手头机器还回去了~没办法做实验~
楼主给分~

事件同名就可以!

网友B:
"以让应用程序向驱动里面注册一个回调函数?看到WINCE驱动里面有很多注册回调函数的驱动程序!"这个你确定吗?哪里有例子给我看看,我做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说驱动里面使用回调函数的。

网友C:
RIL组件就是这样的,AP里面的函数接收RIL驱动发过来的消息。看RIL_Initialize( )函数就可以明白的!

HRESULT RIL_Initialize(
  DWORD dwIndex,
  RILRESULTCALLBACK pfnResult,     //回调函数
  RILNOTIFYCALLBACK pfnNotify,      //回调函数
  DWORD dwNotificationClasses,
  DWORD dwParam,
  HRIL* lphRil
);

网友:
event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CREATEVENT的时候必须要同名。

网友:
ril驱动里面确实用了函数指针的技巧,比如在create一个AT命令的时候把解析这条命令的response的函数地指针放在命令的结构内,这样从GSM模块返回的response就可以用这个函数指针所指向的函数来解析!

网友:
对啊,自己写的流接口驱动不知道怎么去实现这个机制-----AP向驱动注册回调函数。就像注册观察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RIL组件就是这样的,AP里面的函数接收RIL驱动发过来的消息。看RIL_Initialize( )函数就可以明白的!

HRESULT RIL_Initialize(
  DWORD dwIndex,
  RILRESULTCALLBACK pfnResult,    //回调函数
  RILNOTIFYCALLBACK pfnNotify,      //回调函数
  DWORD dwNotificationClasses,
  DWORD dwParam,
  HRIL* lphRil
);

呵呵,xqhrs232肯定是做RIL出身的。。。。。这么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IL组件就是这样的,AP里面的函数接收RIL驱动发过来的消息。看RIL_Initialize( )函数就可以明白的!

HRESULT RIL_Initialize(
  DWORD dwIndex,
  RILRESULTCALLBACK pfnResult,    //回调函数
  RILNOTIFYCALLBACK pfnNotify,      //回调函数
  DWORD dwNotificationClasses,
  DWORD dwParam,
  HRIL* lphRil
);

呵呵,xqhrs232肯定是做RIL出身的。。。。。这么熟…

没有,只是了解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让应用程序向驱动里面注册一个回调函数?看到WINCE驱动里面有很多注册回调函数的驱动程序!"这个你确定吗?哪里有例子给我看看,我做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说驱动里面使用回调函数的。

好象有啊。只是当时没有注意。

网友:
RIL确实是有这样的回调存在,我还感叹过这种用法的巧妙,不过具体的实现代码没有公开,无法知道其实现的机制
别的驱动里实现回调没有见过,不过楼主这想法不错,理论上也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
我自己顶一下自己的帖子都是恶意灌水,不知道版主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