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楼主:
四位运算器框图如图A1.1所示,ALU为算术逻辑单元,A和B为三选一多路开关,预先已通过多路开关A的SW门向寄存器R1,R2送入数据如下: R1=0101, R2=1010.寄存器BR输出端接四个发光二极管进行显示。其运算过程依次如下:
⑴ R1(A)+R2(B)→BR(1010);
⑵ R2(A)+R1(B)→BR(1111);
⑶ R1(A)+R1(B)→BR(1010);
⑷ R2(A)+R2(B)→BR(1111);
⑸ R2(A)+BR(B)→BR(1111);
⑹ R1(A)+BR(B)→BR(1010);
试分析运算器的故障位置与故障性质(“1”故障还是“0”故障),说明理由。

我看不懂这幅图。。。。。
(1)麻烦能否简单描述一下这幅图所示的工作原理/流程?

其运算过程  我也看不懂,这个 R1(A)  、R2(B)、R2(A)、BR(B)。。。。是什么意思?

R2(A)+BR(B)→BR(1111);和 R1(A)+BR(B)→BR(1010);又是什么功能?

  谢谢!!!!

网友:
没人知道吗?知道的话麻烦说一下吧。

网友:
运算过程看不太明白,尤其是开关处的R1 R2 是什么意思,还有开关的AS0 AS1 及BS0 BS1也不明白
不过,刚才看了下74181的datasheet, 74的s0到s3的状态会影响74门输出的结果,
另:BR是什么意思
看楼下高人解释

网友:
还没看懂

网友:
应该是这个意思:ALU是个运算单元,这个运算器的输入是A,B两路,A可以选择R1,R2,或者SW这3种输入,由
AS1和AS0来控制究竟是哪一路,按图中显示,11(AS1=1,AS0=1)选择SW做为A路的值,01和10分别选择R1或R2,
B路的选择也是类似的,{BS1,BS0}来选择R1,R2,或者BR作为B路的输入。题中已经说了,首先通过A的SW端将R1
和R2赋予了初值0101和1010;然后后面的运算过程(1)是R1(A)+R2(B)-->BR,表示A路输入选择R1的值,B路输入选择R2的值,二者相加,结果到最上面的寄存器BR中去显示LED(可以观测结果是否正确),由前面R1,R2的初值
可知运算有问题,但问题出在哪里,需要根据后面一系列的运算结果进行分析。注意,后面的(5)和(6)
表示可以选择BR的值作为B路输入进行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