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动态加载驱动问题

楼主:
出现如下错误
BUILD: [00:0000000026:PROGC ] Building LIB Pass in D:\WINCE600\PLATFORM\LPC32XX\src\drivers\GPIO\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036:PROGC ] Linking D:\WINCE600\platform\LPC32XX\lib\ARMV4I\debug\GPIO.lib
BUILD: [01:0000000045: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Close
BUILD: [01:0000000046: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Deinit
BUILD: [01:0000000047: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IOControl
BUILD: [01:0000000048: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Init
BUILD: [01:0000000049: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Open
BUILD: [01:0000000050: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PowerDown
BUILD: [01:0000000051: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PowerUp
BUILD: [01:0000000052: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Read
BUILD: [01:0000000053: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Seek
BUILD: [01:0000000054: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Write
BUILD: [01:0000000055:ERRORE] D:\WINCE600\platform\LPC32XX\lib\ARMV4I\debug\GPIO.lib : fatal error LNK1120: 10 unresolved externals

以下是我的GPIO.def
LIBRARY GPIO

EXPORTS
GPI_Init
GPI_Deinit
GPI_Open
GPI_Close
GPI_Read
GPI_Write
GPI_Seek
GPI_IOControl
GPI_PowerDown
GPI_PowerUp
说明WINCE6.0,我在DRIVER下建立的是一个动态WCE Dymanic-Link Library 驱动文件,然后单独编译,而D:\WINCE600\platform\LPC32XX\lib\ARMV4I\debug\GPIO.lib下没有 GPIO.lib这个文件,是不是还要设置那呢?

网友:
没人帮我吗。。。

网友A:
从错误看,好像是没有相关函数的实现。
建议贴出sources文件和驱动代码,以便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错误看,好像是没有相关函数的实现。
建议贴出sources文件和驱动代码,以便分析。

/*******************************************************************************************
函数名称: GPI_IOControl
描    述: 驱动程序 I/O 请求
输入参数: DWORD dwIoControlCode:  见本文件的头文件
输出参数:
返    回: TRUE: 操作成功    FALSE: 操作失败
*******************************************************************************************/
static BOOL GPI_IOControl(
    DWORD Handle,
    DWORD dwIoControlCode,
    PBYTE pInBuf,
    DWORD nInBufSize,
    PBYTE pOutBuf,
    DWORD nOutBufSize,
    PDWORD pBytesReturned
    )
{
        BOOL bErr = FALSE;
        switch(dwIoControlCode & IOCTL_GPIO_FUN_MASK)
        {
                /*
                *   设置引脚为输出
                */
                case IOCTL_GPIO_SET_PIN_OUT:
                        if (nInBufSize > 0)
                                bErr = GPIO_SetPinOut(dwIoControlCode, *pInBuf);
                break;
                /*
                *   设置引脚为输入
                */
                case IOCTL_GPIO_SET_PIN_IN:
                        if (nInBufSize > 0)
                                bErr = GPIO_SetPinIn(dwIoControlCode, *pInBuf);
                break;

                /*
                *   设置引脚输出高电平
                */
                case IOCTL_GPIO_SET_PIN:
                        if (nInBufSize > 0)
                                bErr = GPIO_SetPin(dwIoControlCode, *pInBuf);
                break;

                /*
                *   设置引脚输出低电平
                */
                case IOCTL_GPIO_CLR_PIN:
                        if (nInBufSize > 0)
                                bErr = GPIO_ClrPin(dwIoControlCode, *pInBuf);
                break;

                /*
                *   读取引脚电平状态
                */
                case IOCTL_GPIO_INP_STATE:
                        if ((nOutBufSize > 0) && (nInBufSize > 0))
                        {
                                bErr = GPIO_ReadPin(dwIoControlCode, *pInBuf, pOutBuf);
                                *pBytesReturned = 1;
                        }
                break;
                /*
                *   读取引脚方向状态
                */
                case IOCTL_GPIO_DIR_STATE:
                        if ((nOutBufSize > 0) && (nInBufSize > 0))
                        {
                                bErr = GPIO_ReadDir(dwIoControlCode, *pInBuf, pOutBuf);
                                *pBytesReturned = 1;
                        }
                break;
                /*
                *   复用引脚设置
                */
                case IOCTL_GPIO_MUX_SET:
                        if ((nOutBufSize > 0) && (nInBufSize > 0))
                        {
                                bErr = GPIO_MUX_SET(dwIoControlCode, *pInBuf);
                                *pBytesReturned = 1;
                        }
                break;

                case IOCTL_GPIO_MUX_CLR:
                        if ((nOutBufSize > 0) && (nInBufSize > 0))
                        {
                                bErr = GPIO_MUX_CLR(dwIoControlCode, *pInBuf);
                                *pBytesReturned = 1;
                        }
                break;
                case IOCTL_GPIO_MUX_STATE:
                        if ((nOutBufSize > 0) && (nInBufSize > 0))
                        {
                                bErr = GPIO_MUX_STATE(dwIoControlCode, *pInBuf, pOutBuf);
                                *pBytesReturned = 1;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bErr;
}
static DWORD GPI_Open(DWORD Handle, DWORD dwAccess, DWORD dwShareMode) {
    if (g_OpenCount > 0)
                        return 0;
    RETAILMSG(1, (TEXT("GPIO OPENED!BUT NOTHING\r\n")));
    g_OpenCount++;
    return (g_OpenCount);
   }
static BOOL  GPI_Close(DWORD Handle) {
          RETAILMSG(1, (TEXT("GPIO CLOSED!BUT NOTHING\r\n")));
          g_OpenCount = 0;
                return (1);
         }

static BOOL  GPI_Deinit(DWORD dwData)
{
                if(g_pGPIORegs)
                        g_pGPIORegs = NULL;
                RETAILMSG(1, (TEXT("GPIO Deinitted!\r\n")));
                g_OpenCount = 0;
                return 1;
                }

static DWORD GPI_Read(DWORD Handle, LPVOID pBuffer, DWORD dwNumBytes)
{
        RETAILMSG(1, (TEXT("GPIO READ!BUT NOTHING\r\n")));
        return 1;
}

static DWORD GPI_Write(DWORD Handle, LPCVOID pBuffer, DWORD dwNumBytes)
{
        RETAILMSG(1, (TEXT("GPIO WRITE!BUT NOTHING\r\n")));
        return 1;
}

static DWORD GPI_Seek(DWORD Handle, long lDistance, DWORD dwMoveMethod)
{
        return 1;
}

static void GPI_PowerUp(void)
{
        //return 1;
}
static void GPI_PowerDown(void)
{
        //return 1;
}
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以下是我的source文件
TARGETNAME= GPIO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TYPE=DYNLINK
TARGETLIBS= \
    $(_PROJECTROOT)\cesysgen\sdk\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DEFFILE=GPIO.def
PREPROCESSDEFFILE=1
DLLENTRY=DllEntry

FILE_VIEW_INCLUDES_FOLDER= \
        gpio.h \

SOURCES= \
        GPIO.cpp \

网友:
MSDN上的解释为:Error LNK1120 gives you a count (number) of unresolved externals for this link. The conditions that cause unresolved externals are described with error LNK2001, which precedes this error message (once for each unresolved external).

网友B:
今天是周末,周一上班再分析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是周末,周一上班再分析一下。哈哈

谢谢拉。。。

网友:
没有必要开这么多帖子吧~
我已经在其他帖子里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