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教:怎么得到vxworks当前工作路径?

楼主(2008-09-26):
请教:怎么得到vxworks当前工作路径?
请教各位大虾,我把我的应用程序文件(a.out)以及vxworks镜像(vxworks)拷到目标机的D:\MyFile下了。然后我想用getcwd()(note:get current working directory)获取当前工作路径。但是每次得到的都是"host:",我在网上搜了,说是默认路径就是"host:"。现在我想得到当前路径为"D:\MyFile",而不是"host:",该怎么做呢?谢谢各位大虾了!
工作
大虾
应用程序
current

网友A:
你的目录D:\MyFile哪里看到的?你telnet上去dir可以显示当前目录,你看看是D:\MyFile?

网友B:
可以这样:
cd "host: D:\MyFile";
getcwd();
这里得到的就应该是你想要的目录了。

网友C(2008-10-29):
chdir( ) - set the current default path

网友D:
ioDefPathSet( ) set the current default path

网友E(2011-11-25):
直接 cd "d:\MyFile" 就可以了,路径的名字还叫做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