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下地图如何开发

楼主:
现要用EVC开发一个厂区的地图,并在地图上某些点上要和用户互动,该如何开发,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网友:
最好是有一幅现成的电子版的地图图片文件,贴到对话框上。
然后再在某些需要交互的地方加上透明按钮。

网友:
地图是测绘出来的,不是开发出来的,这和EVC没有任何关系。

你应该了解的是测绘方法,地图格式。

网友:
严重同意LS的

网友:
你这个案例,可以基于位图来实现。从GOOGLE EARTH截取一副地图,然后自己用高斯算法实现。
这个对于简单地图开发,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弄个GIS的引擎就OK了。

网友:
确定好地图的格式,地图上每一个点位都需要有自己的属性,如坐标(或者是经纬度),名称等等

网友:
感谢各位的建议,因为我只是显示路径经过的信息,并不想做得象GPS那样,目前想按二楼zzhll所描述得那样做,希望各位多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设置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