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WinCE的背光驱动问题。

楼主(2008-05-15):
求助:关于WinCE的背光驱动问题。
我想用流接口驱动模式来做一个LCD的背光驱动,主要是改变2410的PWM寄存器值,通过不同的占空比来控制LCD的背光亮度。
主要两个流接口是LBC_Init,LBC_IOControl.
我是想请问一下,操作系统是如何调用这个驱动的?
比如说,操作系统里设置了15s以后,没有键盘和触摸屏操作,背光自动关闭;在背光关闭的情况下,有键盘或者触摸屏操作,背光自动点亮。
操作系统是怎么在15s之后,是怎么调用驱动,从而关闭背光的呢?
在有键盘和触摸屏操作时候,又是怎么调用驱动,从而点亮背光的呢?
还是个菜鸟,希望大侠能指教,谢谢啊。
操作系统
触摸屏
寄存器
接口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2410 BSP自己带了一个背光驱动,虽然没有实现具体的功能,但是已经足够解决你问的问题。多看看吧。

网友B:
谢谢,如果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就好了。o(∩_∩)o

网友C:
说的再详细,也没有代码详细,耐心点看代码,看明白了,你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网友D(2010-06-29):
看代码才是王道,不要想别人都做好了给你,能给的只有思路,谢谢

网友(2010-11-22):
在我的博客里有介绍样,其实也可以看下别人的说明,这样再结合代码,效率更高些blog.csdn.net/wincemobile

网友:
也可加入WINCE技术交流与合作QQ群 83732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