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 的PRIVATE目录编译的问题

楼主(2008-07-04):
请教WINCE 的PRIVATE目录编译的问题
我在WINCE的PVIVATE的COMMON目录下面修改了代码,是不是一定要重新SYSGEN才有效呀!不知道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不想总是等这么久的时间!
目录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private里面有common目录吗?这里面放的是wince的一些内核代码,一般情况下,不要做修改,否则可能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
一定要修改的话,当然也不是一定要sysgen,可以使用命令行先build你修改的项,然后再选择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以上是以wince5.0说的,4.2或者6.0可能不一样。

网友B:
哦,是在WINCEOS/COMMON/BULETOOTH下的代码被我修改了,我就是想修改一下蓝牙驱动方面的代码,所以在这里面要改一下,不知道在PB5下需一个怎样的编译步骤才会有效!

网友C:
改了哪个目录
可以在命令行里用
sysgen btd
sysgen btdrt
sysgen bthhid
等等

网友D:
是呀,请教一下WINCE进入SLEEP然后唤醒时,扫描蓝牙设备进就扫描不到了通过打映消息看到它HCI_READPACKET不成功,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哪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呀?

网友E:
电路是你们自己做的吗?驱动也是你们做的吗?唤醒时蓝牙模块部分的供电是否正常恢复了?蓝牙模块部分的配置是否丢失?ROM版还是flash版的?

网友F:
是微软的代码在SLEEP起来后不能重新发包了呀!

网友G:
这个跟电路有关的。可能是蓝牙模块的供电没有恢复。微软不会知道你硬件电路怎么实现的。这部分(PowerOn, PowerOff)需要自己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