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儲不夠的問題

楼主:
我用wince5.0模擬器調試一個數據庫程序,需要下載數據庫到PDA中,有個表是存的圖片,又點大,模擬器報錯:說存儲空間不夠。怎么解決啊。

网友:
有办法吗?

可以使用自定义的模拟器,不用下载。因为自定义的模拟器,可以直接共享PC的目录到模拟器,这样省得Copy大文件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办法吗?

可以使用自定义的模拟器,不用下载。因为自定义的模拟器,可以直接共享PC的目录到模拟器,这样省得Copy大文件的过程。

是的, PC的目录可以当一个SD卡在模拟设备上识别,非常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