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疑惑的ARM 汇编语句

楼主:
这条ARM 汇编语句什么意思?  mov r4, %0

上下文如下:
__asm__(

        /* Load page table pointer */
        "mov        r4, %0\n"
        "mcr        p15, 0, r4, c2, c0, 0\n"        /* load page table pointer */
        /* Write domain id (cp15_r3) */
        "mvn        r0, #0\n"                        /* Domains 0, 1 = client */
        "mcr        p15, 0, r0, c3, c0, 0\n"        /* load domain access register */
        /* Set control register v4 */
        "mrc        p15, 0, r0, c1, c0, 0\n"        /* get control register v4 */
        /* Clear out 'unwanted' bits (then put them in if we need them) */
                                                /* .RVI ..RS B... .CAM */
        "bic        r0, r0, #0x3000\n"                /* ..11 .... .... .... */
        "bic        r0, r0, #0x0300\n"                /* .... ..11 .... .... */
        "bic        r0, r0, #0x0087\n"                /* .... .... 1... .111 */
        /* Turn on what we want */
        /* Fault checking enabled */
        "orr        r0, r0, #0x0002\n"                /* .... .... .... ..1. */

        : /* no outputs */
        : "r" (ttb) );
}

网友:
[img=http://p.blog.eeworld.net/images/p_blog_eeworld_net/gooogleman/EntryImages/20081202/百分号例子.jpg
搞错了,传到链接了。

网友A:
就是mov r4, tt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mov r4, ttb

确实如你所说,可为什么是这样呢,能否详细说明下,3Q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mov r4, ttb

确实如你所说,可为什么是这样呢,能否详细说明下,3Q

ttb应该是MMU/cache相关的页表吧。

指令是由编译器等自己定义的,没有什么值得推敲的,他们怎么定义我们怎么用。

网友:
ttb是一个C代码里的变量吧

详细看linux内核里额嵌入式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