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做基准源的问题

楼主(2008-06-20):
TL431做基准源的问题
请问图中两个电路,对输出而言有什么区别呢?我现在需要的是10V的基准源。
图中的做法是用:3K电阻和1K电阻的比值+1=4,然后4×2.5V=10V
但是5V输入和15V输入难道就没区别了?不太明白...恳请赐教~~
电阻

网友A:
没区别,431内部是恒流源,220ohm只是起限流作用。

网友B:
基本应用不会有问题。tl431的输出与输入电压没有关系。只是,5V的时候,稍微注意R1/R2的阻值,因为要求阴极电流>1mA的。

网友C:
看一下431手册就明白了,里面有个基准电压

网友D:
1脚恒为2.5V 所以输出恒为10V 电流要大于1MA 但也不能太大 431温漂不是很好

网友E:
单位里设备到得超级慢...一直没法做实验..多谢几位大侠的指点..现在明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