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与vc差别多大?

楼主:
EVC与vc差别多大?
1,gdi
2 cfile文件打开读写
3 鼠标事件
4 cbitmap
有差别吗 ?

网友:
evc 使用的编码为Unicode
vc  可以是ANSI 也可以是Unicode
evc GDI好象不能用!其他的好象没什么区别

网友:
1,有。
2,不大
3,试试就知道

网友:
2,3,4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
差别不少吧,至少我这样觉得,EVC能用的类少很多,因为CE就是精化了MFC类和ATL类很多

网友:
2,3,4差别不大。EVC应用时要看帮助,最好试一下。因为EVC的帮助做得并不好,很多直接搬来了VC的帮助,但是
实际上在EVC里有很多不支持。

网友:
GDI部分的差别有点,其它几个方面基本没什么差别.具体可以参考MSDN,里面很清楚的罗列了EVC的MFC不支持哪些桌面版MFC的函数.

我的产品在WINCE下开发.后来一直到XP下,没费多大劲.当然,反向移植会麻烦些.

网友:
GDI不能用,这个不对吧,有差别是没有问题,如果GDI都不让用,咋做控件啊

网友:
EVC不能用 gdi+~~因为基本都是精简过的架构~好多特效做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
EVC可以用GDI的,不能用是因为在定制CE系统时,没有加入对GDI的支持。

但GDI有很多的功能不支持。

网友:
我认为它们除了界面和操作比较类似以外,其它的地方差别都不小。
很多vc上肯定不会有问题的东西到了evc上就不行,我说的不是什么
大问题,比如,我最近调试程序,在vc上getdlgitem(id)->SetWindowText(str)
显示好用,而到了evc上就根本不出来数据,调试进去,就停在这条语句不走了,
郁闷坏了!

网友:
所以,我建议楼主,在vc上写个小测试程序什么的还可以。
千万不要指望先在vc下编好,然后再改到evc下面,这样
和你直接编的时间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