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坐标转换问题

楼主:
硬件平台:GEC2440开发板.配八寸液晶屏,分辩率为800*480.
软件平台:WINCE5.0
开发语言:C AND C++

问题描述:
    现已完成TOUCH.DLL的函数导出.并且在导出的TouchPanelEnable函数中注册了一个回调函数.该回调函数在触摸屏发生点击动作时,返回触摸屏的坐标数据.问题是如何将触摸屏的坐标数据转换成液晶屏的坐标数据?请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谢谢!

Email:freearea_liang@sina.com
QQ:124152936

网友:
这个有个公式
LZ可以查一下

网友:
可以参考其它的touch驱动看看

网友:
先飘过,做个标记

网友:
不是太熟悉,但是记得对应的都有转换公式的,可以去找找手册看看.

网友:
这个在你的触摸屏芯片的资料中应该有解决方案,其实对于液晶的显示肯定没有问题,就是得到触摸屏的坐标后如何处理,我假定你已经了解触摸屏的物理原理了,点击触摸屏上下顶点,获得两个坐标,(x1,y1)和(x2,y2),x1 = x2,记录下来,然后随便点击一个位置,获得的y值肯定在y1和y2之间,根据比例算出位置,然后映射到液晶上,根据比例显示出来就可以,大致的过程就是这样,x的值也可以这样计算出来,期间需要注意的是消除抖动问题。

网友:
如果你要的是公式的话:
在触摸屏数据与其位置偏移关系且屏幕像素与其位置偏移关系同为线性关系假设情况下,触摸屏返回的位置信息与像素位置信息之间成2D坐标变换关系。则对于触摸屏按下点的触摸屏坐标(Tx,Ty)与其在显示设备位置关系上匹配的点的屏幕坐标(Sx,Sy)之间的转换关系,可以通过下述坐标变换表示:

Sx =  A1*Tx + B1*Ty + C1

Sy =  A2*Tx + B2*Ty + C2

TouchPanelSetCalibration的具体工作就是通过校准的动作获取的屏幕坐标和触摸屏坐标TouchCoordinate来确定A1,B1,C1和A2, B2, C2。

具体参考:
http://space.fyqt.net/index.php/uid-125144-action-viewspace-itemid-13798

网友:
好贴,学习,要收藏。以前搞那个液晶驱动根本没有看那么仔细。唉!学习的道路还很漫长啊。

网友:
控制面板有一个触摸屏的校正,校正后然后根据校正的信息算,
Sx =  A1*Tx + B1*Ty + C1

Sy =  A2*Tx + B2*Ty + C2

网友:
我还以为触摸板的坐标跟显示器上的坐标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汗~

网友:
通过前面提到的矩阵是用来校正数据的,另外,触屏驱动拿到的数据是要除以4才能和屏幕大小相匹配的.

网友:
Sx =  A1*Tx + B1*Ty + C1

Sy =  A2*Tx + B2*Ty + C2

正解

网友A:
mdd层中有完整的处理过程及方案呀

网友:
TouchPanelSetCalibration函数执行的动作是一套数学算法,具体内容为:
在触摸屏数据与其位置偏移关系且屏幕像素与其位置偏移关系同为线性关系假设情况下,触摸屏返回的位置信息与像素位置信息之间成2D坐标变换关系。则对于触摸屏按下点的触摸屏坐标(Tx,Ty)与其在显示设备位置关系上匹配的点的屏幕坐标(Sx,Sy)之间的转换关系,可以通过下述坐标变换表示:
Sx =  A1*Tx + B1*Ty + C1
Sy =  A2*Tx + B2*Ty + C2
TouchPanelSetCalibration的具体工作就是通过校准的动作获取的屏幕坐标和触摸屏坐标TouchCoordinate来确定A1,B1,C1和A2, B2, C2。

网友:
在google中down“Windows CE下触摸屏驱动实现的分析”。。。有好东东的

网友:
请问如果是windows下开发的串口程序怎么做这个触点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mdd层中有完整的处理过程及方案呀

我也觉得是这样,虽然代码没有公开,但是已经都有了实现啊。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B:
很久没有来了。只需要将回调函数返回的两个坐标,各除以4就是了。

网友:
顶,顶,顶
我也正在为这个烦
如何用vb.net实现呀

网友:
校正屏后的数据会保存到注册表里面,直接读取注册表里面校正过的数据再丢到platform.reg里面就K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17 楼 guopeixin 的回复:mdd层中有完整的处理过程及方案呀
我也觉得是这样,虽然代码没有公开,但是已经都有了实现啊。

那个应该只是把最原始的数据修正了一下,真正转成系统的LCD坐标应该在GWES组件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久没有来了。只需要将回调函数返回的两个坐标,各除以4就是了。

我的怎么除于4还是不对呢?对不上,难道我的触摸屏不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