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main()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3;
  TR1=1;
  TI=1;

  switch(1)
  {
    case 1: printf("%d\n",1);
    case 2: printf("%d\n",2);
    case 3: printf("%d\n",3);
   default: printf("%d\n",6);
  }
  printf("right");
  while (1)        {};

}
怎么打印的时候不是打印1
                   right

而是256
   153 6
   right

网友A:
这和你的写法错误与你的计算机有关。

一般计算机是little endian的

那么1在pc的存储方式就是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 00000000

在单片机下只能读前两位,所以变成256了.

同理: 512  =  0x(00000010 00000000 000000 00000000)

768 = 256 + 256 = 0x(00000011 00000000 000000 0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你的写法错误与你的计算机有关。

一般计算机是little endian的

那么1在pc的存储方式就是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 00000000

在单片机下只能读前两位,所以变成256了.

同理: 512  =  0x(00000010 00000000 000000 00000000)

768 = 256 + 256 = 0x(00000011 00000000 000000 00000000)

您的意思是 1在1在pc的存储方式就是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 00000000

我想进一不问问  前面的那八位是低字节地址吗?

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是地址,是数据在pc中存储的方式,一个int型占四位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和你的写法错误与你的计算机有关。

一般计算机是little endian的

那么1在pc的存储方式就是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 00000000

在单片机下只能读前两位,所以变成256了.

同理: 512  =  0x(00000010 00000000 000000 00000000)

768 = 256 + 256 = 0x(00000011 00000000 000000 00000000)

您的意思是 1在1在pc的存储方式就是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 00000000

我…

网友:
为什么用printf("%d",1);呢?
如果想输出1,那就直接printf("1");就行了
用%d之类的,是为了输出变量的值。比如 printf("%d", x);//x是一个变量,需要输出其值

网友:
这程序还值得讨论?
switch(1),是干嘛?不懂……
没有一个cacse后加break,还是不懂……
讨论个啥子么!

网友:
2个问题
1. int不是16个bit吗,二楼怎么写了32bit
2. 51里面默认是big endian吗?

网友:
int占4字节
short占2字节

网友:
int 可以是2个字节或是4个字节.
short可以是2个字节或是4个字节,这个和实现有关,也就是和编译器以及CPU架构有关.
C语言标准的原文是 short int"至少"16位,long int 至少32位,缺省的int是16还是32位或是其他值都是编译器设计者决定的,所以即使数显一个24位的int,也是符合C语言标准的.
在嵌入式领域,16和32的int都很常见,一定要读你所用的编译器说明书和CPU的datasheet!!

楼主的问题就是数据存储大小头的问题,如果做嵌入式,因为涉及的CPU架构比较多,一定要读CPU的datasheet和uer manual.
另外楼主的C程序风格真的不好.printf("1")是安全的写法.printf("%d",1)中的1的数据类型是有可能不确定的,会引入bug,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