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2位机器寻址空间4G,为何能够访问80G的硬盘

楼主:
应该是某些概念没有弄清楚,请大虾提示。。

网友A:
32位指的是CPU的对内存的寻址空间.

对硬盘读写和地址总线宽度无关.
读写硬盘,逻辑上只需要给接口发个扇区地址就可以,
这个地址可以大于32位.
看SCSI 存储协议.

网友:
寻址空间是4G,是指的内存,而外存,不是按字节寻址的,至少可以这样理解,磁道 , 柱面 ,扇区等等

网友:
首先应该清楚:
32位机器寻址空间4G是指CPU对内存的寻址能力的体现,而不是对硬盘空间的寻址!
对硬盘的寻址是通过虚拟交换技术进行的!这是两码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另外:

引用 网友A:
32位指的是CPU的对内存的寻址空间.

对硬盘读写和地址总线宽度无关.
读写硬盘,逻辑上只需要给接口发个扇区地址就可以,
这个地址可以大于32位.
看SCSI 存储协议.

32位地址线直接寻址空间为4G是什么意思?
是否有其他内存寻址方式或者有没有可能32位地址线寻址4G以上的内存空间呢?

网友:
楼主.
你应该学一下计算机组成原理.
网上有视频教程, 好象叫罗克露的一个教授讲的,讲得不错

网友:
每扇区512字节

计算机通过 硬盘号/柱面号/磁头号/扇区号 来读取数据,而不是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应该学一下计算机组成原理.
网上有视频教程, 好象叫罗克露的一个教授讲的,讲得不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扇区512字节

计算机通过 硬盘号/柱面号/磁头号/扇区号 来读取数据,而不是地址

为何寻址内存不用这种方法?

网友:
你还是去看书吧

网友:
内存也按类似扇区的方式寻址的话,一来在以前内存很贵,很小,没这必要,而来会浪费空间,因为存一字节也会占用一个扇区,以前内存非常贵,这种浪费显然是无法令人容忍的;二来CPU缓存本来就小,为了取一个字节结果要存一个扇区,这比浪费内存空间更不能忍;三来本来读一个字节就够了,现在要读一个扇区,显然速度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以上纯属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