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在开发WinCE程序时候,在Edit控件输入的时候,想把一个键盘的Key,比如本来是字符A的变成回车键改怎么做?有知道的吗?

楼主:
用C#在开发WinCE程序时候,在Edit控件输入的时候,想把一个键盘的Key,比如本来是字符A的变成回车键改怎么做?有知道的吗?

网友:
在Delphi里很容易实现这个功能,在这个compact framework里好像没法那样做呢

网友:
关于Compact framework开发的资料怎么这么少,google找好长时间都没找到类似的

网友:
C#不懂,VC++的话
将CEDIT的字符读到一个CString对象中,然后用CString的Replace()方法就可以做了

网友:
In Form_Load():

this.KeyPreview = true;

////////////////////////////
然后在KeyDown KeyUp KeyPress几个函数中检查KeyEventArgs e,
把e.KeyCode e.KeyValue e.KeyData先改掉再返回。

网友:
e.keycode这几个属性都是只读呢,没法修改

网友:
发现这个compact frameworkd跟pc上的。net还是不同,pc上的是很容易搞定

网友:
那就在发现A按下的时候,发送一个BACKSPACE和一个ENTER吧

网友:
那我不是有2个字符了

网友:
用BACKUPSPACE删除刚刚的A字符,然后再模仿回车键。

网友:
那怎么搞,太麻烦了,的搞个好的办法才行

网友:
有知道的吗?

网友:
真的没人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