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相关display测试相关问题2(HELP)

楼主:
WINCE500\PRIVATE\TEST\GWES\GDI\GDIAPI下面的Main.h中的
static FUNCTION_TABLE_ENTRY g_lpFTE[] 中的有clip、Draw、Palette等,其中clip又有ExcludeClipRect/GetClipBox/GetClipRgn/IntersectClipRect/SelectClipRgn都是在做什么测试啊,不明白啊,如果觉得我的问题麻烦的话,有没有相关的书能推荐一下的啊??各位大侠帮帮忙吧,郁闷死了。。。

网友:
有书可以看吗?直接查MSDN好了,主要都是一些跟显示相关的GDI函数操作,看有没有完全支持这些函数?

网友:
刚才上网查了查,似乎都是一些函数,这个测试都是在难这些函数是否能正常运行?是吧?
我有一本WINCE操作系统的书,一直阁在家里,回去看看,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东西的说明....哎,郁闷死了...有问题也找不到人问,只能一点点啃...

网友:
LZ究竟要测试什么?

显示驱动 or 显示模式支持什么。

网友:
WINCE5.0的HELP的Debugging and Testing > Windows CE Test Kit > CETK Tests > Graphics Device Interface Test,我在看这块呀,这块的代码应该就是WINCE500\PRIVATE\TEST\GWES\GDI\GDIAPI这个吧,Main.h中的
static FUNCTION_TABLE_ENTRY g_lpFTE[] 中的有clip、Draw、Palette等,其中clip又有ExcludeClipRect/GetClipBox/GetClipRgn/IntersectClipRect/SelectClipRgn,这些应该是用来测试DISPLAY驱动的吧?个人认为是用来测试驱动的吧?是不是呀?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