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ERA驱动,开了两个线程,一个CODEC线程,一个PREVIEW线程,两个中断全使能了,怎么不见进线程了?为什么不能产生中断?没有视频源?

楼主:
CAMERA驱动,开了两个线程,一个CODEC线程,一个PREVIEW线程,两个中断全使能了,怎么不见进线程了?为什么不能产生中断?没有视频源?

DSZ

网友:
先在ARMINI.C中看中断是否来了。再确定线程是否进中断。

网友:
事件已经跟系统中断绑定好了!在线程里面就等对应的事件,就是一直等不到,我没接什么视频源到CAMERA接口,跟有没视频源有关系吗?

//代码太多了,贴不了!

网友A:
先不要问为什么不进线程, 你先要确定中断产生没? 在InterruptHandle中加入打印信息看看吧.
你先说说你的结构, 什么CPU, 什么OS, 等等, 按我的经验, 和视频源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CPU----s3c6400
OS----WINCE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问为什么不进线程, 你先要确定中断产生没? 在InterruptHandle中加入打印信息看看吧.
你先说说你的结构, 什么CPU, 什么OS, 等等, 按我的经验, 和视频源是没有关系的.

我自己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问为什么不进线程, 你先要确定中断产生没? 在InterruptHandle中加入打印信息看看吧.
你先说说你的结构, 什么CPU, 什么OS, 等等, 按我的经验, 和视频源是没有关系的.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就没进中断处理函数-------OEMInterruptHandler( )。怀疑要视频源!

网友:
CE6.0下你是不是用的Direct架构的驱动.
Direct的驱动没有视频源的话是可以得到空图像的, 没有视频源是没有中断.

网友:
DIRECT框架不好控制,正在把WINCE50下的那种流接口驱动移植过去,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B:
现跟踪物理中断,看中断是不是产生了;如果产生了,看软件的中断寄存器、mask配置是不是正确;最后看看IRQ和事件绑定的是不是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跟踪物理中断,看中断是不是产生了;如果产生了,看软件的中断寄存器、mask配置是不是正确;最后看看IRQ和事件绑定的是不是正确。

正解!!!

网友:
个人觉得Directshow型驱动更好做, 写应用更方便.

流接口驱动肯定是行的, 你现在的目的应该是让中断产生, 在Handle中看物理的吧.

网友:
那里!基于DIRECTSHOW技术的很难操作的!要在视频上显示按钮怎么办?去破解DIRECTSHOW技术里面的那一帧帧数据流?视频源切换(AV1/AV2/DVD/CVBS)也不好做,没有留出可以的操作接口。流接口的应该会好一点啊!

网友C:
不过的确大部分设计公司都是用流接口,这样子就没必要专门去研究directshow了,同时对于一般的驱动开发人员也有足够的操作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跟踪物理中断,看中断是不是产生了;如果产生了,看软件的中断寄存器、mask配置是不是正确;最后看看IRQ和事件绑定的是不是正确。

正解!!!

同意

网友:
就没进中断处理函数-------OEMInterruptHandler( )。怀疑要视频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的确大部分设计公司都是用流接口,这样子就没必要专门去研究directshow了,同时对于一般的驱动开发人员也有足够的操作空间,

谢谢楼上这样说,这样我整还有点信心!!!

网友E(2008-11-12):
今天整了一天还是不能产生中断,也就触发不能对应的事件。也就不能浏缆图象。S3C6400下的中断机制还不清楚啊,跟2440差别很大。整的头晕,好痛苦!

网友F:
追踪了一下,中断是使能了。难道就是因为没有视频源的原因吗???!!!搞不懂啊!

网友G:
今天总算把中断触发出来了,接了个视频源就可以了。看DATASHEET,中断是以VSYNC信号为标志的。VSYNC信号的跳变触发CAMERA的中断!

网友H:
把TW9910A通过I2C初始化正常,就能够有视频输出。有视频源就能够触发CAMERA中断了!现在基本把WINCE50下的流接口CAMERA驱动程序成功移植到了WINCE60下了。下一步就是调图象显示与图象效果了!!!

网友I:
今天总算可以看到图象了,虽然只能在上半屏上显示,并且显示的效果不好,但我想全屏显示只是时间问题,显示效果也是时间问题!感觉不错,总算把WINCE50下的CAMERA驱动程序成功移植到了WINCE60下,庆祝一下!!!

网友J(2009-02-19):
TVP5147也可以成功出图象了,但就是效果不怎么样!还得调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