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文件传输问题,高手请指点啊!

楼主:
在VC里借鉴了个网友做的服务器和客户端程序,想把客户端移植到EVC下面,出现了编译错误,请高手指点怎么改??
vc下的客户端程序部分代码是:
DWORD WINAPI CClientDlg::SocketSend(LPVOID lpParameter)
{

        HWND hwnd = ((socksend*)lpParameter)->hwnd;
        CString sendfname = ((socksend*)lpParameter)->sendfname;
        DWORD dwip = ((socksend*)lpParameter)->dwip;

        SOCKET socketsend = socket(AF_INET,SOCK_STREAM,0);

        SOCKADDR_IN addSrv;
        addSrv.sin_addr.S_un.S_addr = htonl(dwip);
        addSrv.sin_family = AF_INET;
        addSrv.sin_port   = htons(8848);

        if ((connect(socketsend,(SOCKADDR*)&addSrv,sizeof(SOCKADDR))) == SOCKET_ERROR)  //连接
        {
                closesocket(socketsend);

                PrintSystemMsg("连接服务器失败!");

                return FALSE;
        PrintSystemMsg("连接服务器成功!");

        //声明文件发送本地变量
        SOCKET_STREAM_FILE_INFO        StreamFileInfo;
        WIN32_FIND_DATA  FindFileData;
        BOOL bRET = true;
        BYTE * sendData = NULL;
        CFile sendFile;
        CFileException fe;
        BOOL bFileISopen = FALSE;
        UINT dwRead = 0;

        //打开文件
        if(!(bFileISopen = sendFile.Open(sendfname,CFile::modeRead | CFile::typeBinary,&fe)))
        {
                PrintSystemMsg("文件打开失败!请重试!");
                goto free;
        }

        FindClose(FindFirstFile(sendfname,&FindFileData));
        memset(&StreamFileInfo,0,sizeof(SOCKET_STREAM_FILE_INFO));
        strcpy(StreamFileInfo.szFileTitle,sendFile.GetFileTitle());

        StreamFileInfo.dwFileAttributes = FindFileData.dwFileAttributes;
        StreamFileInfo.ftCreationTime   = FindFileData.ftCreationTime;
        StreamFileInfo.ftLastAccessTime = FindFileData.ftLastAccessTime;
        StreamFileInfo.ftLastWriteTime  = FindFileData.ftLastWriteTime;
        StreamFileInfo.nFileSizeHigh    = FindFileData.nFileSizeHigh;
        StreamFileInfo.nFileSizeLow     = FindFileData.nFileSizeLow;

        PrintSystemMsg("开始发送文件.......");

        if(send(socketsend,(const char*)&StreamFileInfo,sizeof(SOCKET_STREAM_FILE_INFO),0) == SOCKET_ERROR)

                PrintSystemMsg("文件信息传送失败!请重试");
                goto free;
        }
        //发送文件

        while (dwRead         {
                byte * data = new byte[1024];
                UINT dw = sendFile.Read(data,1024);
                if ((send(socketsend,(const char*)data,1024,0)) == SOCKET_ERROR)
                {
                        PrintSystemMsg("文件传输错误!可能网络断开!");
                        //closesocket(socketsend);
                        goto free;
                }
                dwRead+=dw;
                delete[] data;
        }

        PrintSystemMsg("文件发送完毕");
        AfxMessageBox("发送成功!");

free:

        delete[] sendData;
        if (bFileISopen)
        {
                sendFile.Close();
        }
        closesocket(socketsend);
        WSACleanup();
        return bRET;
}

移植到EVC下的代码是:
DWORD WINAPI CFileTranDlg::SocketSend(LPVOID lpParameter)
{

        HWND hwnd = ((socksend*)lpParameter)->hwnd;
        CString sendfname = ((socksend*)lpParameter)->sendfname;
        DWORD dwip = ((socksend*)lpParameter)->dwip;

        SOCKET socketsend = socket(AF_INET,SOCK_STREAM,0);

        SOCKADDR_IN addSrv;
        addSrv.sin_addr.S_un.S_addr = htonl(dwip);
        addSrv.sin_family = AF_INET;
        addSrv.sin_port   = htons(6000);

        if ((connect(socketsend,(SOCKADDR*)&addSrv,sizeof(SOCKADDR))) == SOCKET_ERROR)  //连接
        {
                closesocket(socketsend);

                PrintSystemMsg(_T("Connect Serve Fail!"));

                return FALSE;
        }
        PrintSystemMsg(_T("Connect Serve Successful!"));

        //声明文件发送本地变量
        SOCKET_STREAM_FILE_INFO        StreamFileInfo;
        WIN32_FIND_DATA FindFileData;
        BOOL bRET = true;
        BYTE * sendData = NULL;
        CFile sendFile;
        CFileException fe;
        BOOL bFileISopen = FALSE;
        UINT dwRead = 0;

        //打开文件
        if(!(bFileISopen = sendFile.Open(sendfname,CFile::modeRead | CFile::typeBinary,&fe)))
        {
                PrintSystemMsg(_T("Open File Fail!Please again!"));
                goto free;
        }

        FindClose(FindFirstFile(sendfname,&FindFileData));
        memset(&StreamFileInfo,0,sizeof(SOCKET_STREAM_FILE_INFO));
//         CString str = sendFile.GetFileTitle();
//         CString temp = _T("");
//         temp.Format(_T("%s"),str);
//         wcscpy(StreamFileInfo.szFileTitle,temp);//修改!!!!
        StreamFileInfo.szFileTitle = sendFile.GetFileTitle();

        StreamFileInfo.dwFileAttributes = FindFileData.dwFileAttributes;
        StreamFileInfo.ftCreationTime   = FindFileData.ftCreationTime;
        StreamFileInfo.ftLastAccessTime = FindFileData.ftLastAccessTime;
        StreamFileInfo.ftLastWriteTime  = FindFileData.ftLastWriteTime;
        StreamFileInfo.nFileSizeHigh    = FindFileData.nFileSizeHigh;
        StreamFileInfo.nFileSizeLow     = FindFileData.nFileSizeLow;

        PrintSystemMsg(_T("Start Senf File...."));

        if(send(socketsend,(const char*)&StreamFileInfo,sizeof(SOCKET_STREAM_FILE_INFO),0) == SOCKET_ERROR)
        {

                PrintSystemMsg(_T("File Infor Tran Fail!Please again"));
                goto free;
        }
        //发送文件

        while (dwRead         {
                byte * data = new byte[1024];
                UINT dw = sendFile.Read(data,1024);
                if ((send(socketsend,(const char*)data,1024,0)) == SOCKET_ERROR)
                {
                        PrintSystemMsg(_T("File Tran Error!Maybe net disconnect!"));
                        //closesocket(socketsend);
                        goto free;
                }
                dwRead+=dw;
                delete[] data;
        }

        PrintSystemMsg(_T("File Send Successful!"));
        AfxMessageBox(_T("Send Successful!"));

free:

        delete[] sendData;
        if (bFileISopen)
        {
                sendFile.Close();
        }
        closesocket(socketsend);
        WSACleanup();
        return bRET;
}

出现了如下编译错误: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FileTran -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Configuration: FileTran -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Compiling resources...
Compiling...
StdAfx.cpp
Compiling...
FileTran.cpp
FileTranDlg.cpp
Generating Code...
Linking...
FileTran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net_addr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thiscall CFileTranDlg::OnSend(void)" (?OnSend@CFileTranDlg@@IAEXXZ)
FileTran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WSACleanup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static unsigned long __cdecl CFileTranDlg::SocketSend(void *)" (?SocketSend@CFileTranDlg@@SAKPAX@Z)
FileTran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send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static unsigned long __cdecl CFileTranDlg::SocketSend(void *)" (?SocketSend@CFileTranDlg@@SAKPAX@Z)
FileTran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closesocke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static unsigned long __cdecl CFileTranDlg::SocketSend(void *)" (?SocketSend@CFileTranDlg@@SAKPAX@Z)
FileTran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connec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static unsigned long __cdecl CFileTranDlg::SocketSend(void *)" (?SocketSend@CFileTranDlg@@SAKPAX@Z)
FileTran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hton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static unsigned long __cdecl CFileTranDlg::SocketSend(void *)" (?SocketSend@CFileTranDlg@@SAKPAX@Z)
FileTran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htonl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static unsigned long __cdecl CFileTranDlg::SocketSend(void *)" (?SocketSend@CFileTranDlg@@SAKPAX@Z)
FileTranDl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socke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static unsigned long __cdecl CFileTranDlg::SocketSend(void *)" (?SocketSend@CFileTranDlg@@SAKPAX@Z)
emulatorDbg/FileTran.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8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Creating browse info file...

FileTran.exe - 9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没有包含相应的库文件。

网友:
首先VC到EVC,是需要移植的,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用的。

其次,CE是支持SOCKET的,估计是LZ所用的平台不支持SOCKET。

最后对LZ说:你先要自己解决问题,否则不会有进步的。

网友:
我用的平台是就是EVC啊,怎么说我的平台不支持SOCKET呢?
代码我改后才发上来的,一开始不是这样的代码
只是是在解决不出来才来这里发帖的

网友:
windows下用socket是包含库Ws2_32.lib,wince下是包含Ws2.lib,两个库名字不一样,是否没改?

网友:
EVC是平台吗?它只是开发工具。

LZ用的是什么SDK呢?

网友:
加入对Ws2.lib的连接在
setting中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哥
编译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