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nb0与eboot.bin????

楼主:
请教高手,同一板子上有两个不同版本的BSP,A版的EBOOT.NB0和EBOOT.BIN都是好的,B版要用A版的EBOOT.NB0烧B版的EBOOT.BIN,EBOOT才能起来,也就是说,为什么用B版的EBOOT.NB0烧B版的EBOOT.BIN后,EBOOT起不来,EBOOT.BIN又没有问题,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晕倒,就像是绕口令一样。
用EBOOT.NB0烧EBOOT.BIN是什么意思?很费解。

如果是同样的源代码产生,这2个文件只是格式上的差异,怎么用一个去烧另外一个?

网友:
B版的EBOOT.BIN没有问题吗

网友:
先用EBOOT.NB0引导,我的板子的扫行顺序是,STEPLDR(nboot)+eboot+nk
烧NK的顺序是:  uboot---eboot.nb0(只是下到内存运行)
               eboot.nb0----stepldr
               eboot.bin-----nk

网友:
B版的EBOOT.BIN没有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下呀

网友:
一般烧镜像都用EBOOT.BIN,这是在你的板子里已经存在好的EBOOT.BIN,
但有些情况必须烧EBOOT.NB0:
   1.新的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2.你的EBOOT烧死了,起不来,你没办法烧EBOOT.BIN,这时候你只有用特殊的烧写工具烧EBOOT.NB0

网友:
楼主的情况应该是内存的配置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开始也觉得可能是内存的配置问题,但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我贴出来帮我看看。

BOOT.BIB配置文件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ARGS     80020000  00000800  RESERVED
    RAM      80021000  00008000  RAM
    STACK    8002c000  00004000  RESERVED
    EBOOT    80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BINFS    80080000  00021000  RESERVED

; Area used to cache nk.bin while programming flash
    FLSCACHE 80200000  01400000  RESERVED
    DISPLAY  80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        ROMOFFSET=25FC8000
        SRE=ON
        ROMSTART=80038000
        ROMWIDTH=32
        ROMSIZE=40000

CONFIG.BIB配置文件

MEMORY
    NK      80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    RAM     82000000  01E00000  RAM
    RAM     82000000  01FE0000  RAM
;        RAM     82000000  01DE0000  RAM                                                        ; FOR POST BUFFER
    FLASH   920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Common RAM areas
        ARGS                80020000  00000800  RESERVED
        SLEEP               80028000  00002000        RESERVED
        EDBG                80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DISPLAY             80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POST_BUF            83DE0000  00200000  RESERVED                        ; FOR POST BUFFER
        CF_DMA_BUF            83FE0000  00020000  RESERVED

        ROMSTART = 80200000
        ROMWIDTH = 32
        ROMSIZE = 01E00000

网友:
肯定是B版的EBOOT.NB0有问题,NB0文件和BIN文件的RAMIMAGE地址不能有冲突。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的兄弟,是B版的NB0有问题,兄弟请告诉我,EBOOT的NB0和BIN的RAMIMAGE地址分别在哪里设置,再次感谢

网友:
就在bib文件里呀,你这个是NB0的还是BIN的地址?

EBOOT    80038000  00040000  RAMIMAGE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