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xworks的bootrom启动Linux

楼主:
开发板为sbc8260,原来跑的是vxworks,现在想跑Linux,由于没有烧写器,所以想用vxworks的引导程序bootrom来引导Linux,而且我相信应该是可以的。
我理解vxworks的bootrom引导过程:bootrom通过tftp将vxworks映像下载到地址0x00010000,然后跳到地址0x00010000开始执行。通过readelf,我发现vxworks映像为elf格式,并且入口点地址为0x0001000.而我编译生成的linux内核映像vmlinux,也是elf格式,但是入口点地址0xc0000000,显然这是不对的。通过试验也证实,可以通过tftp下载vmlinux,但是不能接着执行,具体现象如下: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emac0.
Warning: no netmask specified.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Loading... 1561496
machine check
Exception next instruction address: 0x00c0ef8c
Machine Status Register: 0x00029200
Condition Register: 0x20482044
Bus Error Address Register: 0xc00001fc
Bus Error Syndrome Register: 0x08000000
Task: 0xf6e5a0 "tBoot"

r0 = 0 sp = f6d980 r2 = 0 r3 = f63df4
r4 = c00001fc r5 = 80 r6 = 0 r7 = 0
r8 = 0 r9 = 0 r10 = 0 r11 = 0
r12 = 0 r13 = 0 r14 = 0 r15 = 1
r16 = 1 r17 = f6da30 r18 = 0 r19 = 15031c
r20 = 0 r21 = c89f7c r22 = 0 r23 = 0
r24 = 0 r25 = 0 r26 = 0 r27 = f63bfc
r28 = 200 r29 = f6da00 r30 = f6da20 r31 = 200
msr = 29200 lr = c515d0 ctr = 7f pc = c0ef8c
cr = 20482044 xer = 0
..
--------------------------------------------
所以我的问题是:
1.你们认为用bootrom引导Linux可以吗?
2.如何更改Linux内核映像的入口点地址为0x00010000

网友:
1. 可以,
2. 烧写flash的时候指定地址

网友:
我记得是在你编译bootrom的时候,里面一个地址指定了的,所以最好就是你修改哈,重新生成bootrom然后再试试

我也认为应该可以加载vmlinux

网友:
好问题,留个记号,期待楼主能解决

BTW: 可以在虚拟机vmware上实验一下x86的系统

网友:
我还是觉得不可能不修改bootrom就能引导linux
首先,我的bootrom只支持elf格式的文件,别的格式竟然连下载都不允许,直接报错,error=0x0
其次,我做了个实验,因为现在bootrom可以引导vxworks(elf格式,entry address=0x00100000),而bootrom映象本身也是elf格式,且entry address也是 0x00100000,所以我用bootrom直接来引导bootrom本身,结果下进去后,一直停在starting at 0x00100000...

网友:
另外,操作系统启动前需要有一些启动参数,而bootrom的启动参数是针对vxworks的吧,应该不适合linux的吧??

网友:
bootrom光把文件下载到内存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运行的时候就要考虑linux的情况,要解决两个操作系统对内存映射的不同之处。
也许内存映射解决后可以

网友:
linux编译生成的vmlinux文件是elf格式的,它的entry point address是0xc0000000,请问这个值怎么改?

网友:
请个性bootLoad函数,根据linux核心对参数投递的要求,然后直接跳过去执行即可

网友:
耶,这个怎么没有结论了呢?

网友:
可以参考u-boot引导linux的那部分代码的,理论上应该可以引导的(我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