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Microsoft 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Mobile 5.0的请进来看一下

楼主:
我安装了Microsoft 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Mobile 5.0,但是提示WINCEROOT设置有问题,不能用怎么办啊?
不知道有没有用的的高手指点一下啊。
我发现安装了Microsoft 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Mobile 5.0后,我的WM604\PUBLIC\COMMON\OAK\下面没生成catalog目录,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我用的也没有,不过现在用的很正常.

网友:
忘了说了,我这个版本不知道是不是5.0的,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没有,不过现在用的很正常.

在哪里弄到的,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AKU是要手动配置的,不能用CE那样的可视化方式。

网友:
nbcool 您好,“AKU是要手动配置的,不能用CE那样的可视化方式。”能说的具体些吗?
我先装的WM50_OAK_RTM,后来有装了AKU_0.4.10_RTM。在E盘分别对应WM500和WM604这两个目录。我把WINCEROOT设置成2个中的哪个都不行。都提示路径无效

网友B:
不需要设置WINCEROOT,PB for Windows Mobile基本没有用处。里面有个new platform wizard用得上,就是用来备份bsp和建立build脚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没有,不过现在用的很正常.

你的用New Platform 向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设置WINCEROOT,PB for Windows Mobile基本没有用处。里面有个new platform wizard用得上,就是用来备份bsp和建立build脚本的。

那要是增加一些模块或者一些模块的话,不是很方便吧。还有就是改一个模块都要全编译吗?太费时间了,我是菜鸟,请见谅

网友B:
看来你对PB不了解吧,PB可视化的操作实际上也就是执行一些批处理而已,所以直接用命令行操作也是一样的。AKU和PB的命令行常用的几个都一样。

网友C:
看一下,Build过程吧!如果只是修改了BSP中的代码,有快速生成Flash.bin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对PB不了解吧,PB可视化的操作实际上也就是执行一些批处理而已,所以直接用命令行操作也是一样的。AKU和PB的命令行常用的几个都一样。

呵呵,我以前做symbian的,现在要搞WM,对PB确实不是很熟悉,谢谢大家了。
nbcool老大您的,名字确实“酷”呵呵,能贴一下“AKU和PB的常用命令行”吗?谢谢,我准备结贴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Build过程吧!如果只是修改了BSP中的代码,有快速生成Flash.bin方法的

能说的具体些吗?谢谢

网友:
如果你修改了platform目录下的代码,如你修改了E:\WM604\PLATFORM\common\src\SoC\pax3xx
cd E:\WM604\PLATFORM\common\src\SoC\pxa3xx
build
packagegenerator packages.pkd.xml.merged
dskimage %_TGTPLAT%.cfg.xml %_TGTPLAT%.sku.xml
这样就可以生成Flash.bin了,比makeimg快哦!

网友:
你要从头看起,Windows Mobile文档里有。最好还是找微软的技术支持指导一下。

网友:
谢谢,hahagoodhaha 和nbcool两位的细心指导!结贴了,我好好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Microsoft 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Mobile 5.0哪里有的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