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短接跳线JP4,断开跳线JP9

楼主:
   最新买了一块开发板 周立功的Smart2200,在做实验时说要短接跳线JP4,断开JP9之类的,不明白什么意思,开发板也没有说明,请问是用线去短接,还是用软件的方法进行设置!如果是用线,是不是什么样的线都可以!最好给出有参考的图示!

网友:
用跳线帽嘛。
所谓的JP,就是Jumper,其实就是一排针,
要短接,就用个跳线帽扣上,
要断开,就把跳线帽取下来,
开发板上应该就有,找找看吧。。。

网友:
一般都是2芯2.54的排针,需要跳帽。。。。

网友:
用线去短接

不管什么方法,连通就成

网友:
短接就是接通,用导线短接或是跳帽

网友:
跳帽,或叫跳线帽,还有人管那东西叫傻帽,插上就是短接,拔下就是断开。

网友:
杀了我吧

呵呵

近来一看,吓我一跳, 要养成个好习惯,一定要仔细先看文档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杀了我吧

呵呵

近来一看,吓我一跳, 要养成个好习惯,一定要仔细先看文档说明书

来学习的,没办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