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CPU的处理能力有没有可比性?(100分送上)

楼主:
一个100MHz和一个2.6G的双核CPU来做数据压缩运算,
哪个能力比较强些?怎么体现?

网友:
没做过,帮顶。。。

btw:并行处理和串行处理是不同的,硬件处理和软件处理也是不同的,

网友:
谢谢楼上,能否举一个100MHz的Dsp优胜2.6G的双核CPU的例子?

网友:
DSP优化的是数据处理能力,里面的很多算法都是直接用硬件实现的,包括乘法,
而PC的世界里,主要都是逻辑运算,乘法和浮点很少,

这就决定了二者的方向和用途不同,所以没有可比性,而实际的产品开发中,也不会这么对比,
就好比让象棋冠军跟人家打网球,或者让网球冠军跟人家下象棋,

比如:
你的soc内部集成了一个H.264的IPcore,那就可能比用2.6G的CPU实现的软解压算法要快,

网友:
谢谢yangb_soso,
大概明白了一些,

再请问一下,目前我在pc上面实现一个实时图像压缩的软件算法,
在2.6G的cpu上面运作,但是速度很慢,不知道把这个算法移植到DSP上面会不会有质的提高?

网友:
1、PC上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OS的问题;
2、PC的程序移植到DSP上是很大的工作量吧;
3、直接用专用芯片实现最快;

网友:
还有这样比的啊?

网友:
不好比,就像一个专门的耕地的机器与一个豪华大奔后面加一个犁,两样一起比犁地一样。

网友:
一个100MHz和一个2.6G的双核CPU来做数据压缩运算

如果那个DSP是16核的(现在有这种DSP哦),那跟“2.6G的双核CPU”还有得一拼;否则就差远了

做视频压缩,如果专门针对intel的mmx,sse等MMID指令优化,速度还是很快的
一般人说在PC上做算法很慢,那是没有专门针对处理器优化的原因

不同的处理器,需要不同的优化技术。

网友A:
目前还未听说100MHZ DSP进行数据压缩运算能够与2.6G PC CPU匹敌的,所以你的方向是要优化算法,而不是针对CPU进行优化。
针对CPU进行优化应该是最后一步来作。

我以前搞过一个图像处理算法,刚开始在1G PC CPU上要运行10秒,后来经过算法优化,在100M ARM7上也不过100ms,所以关键是算法!算法!

网友:
同意六楼的说法,我认为一个100MHzDSP没有一个2.6G的双核CPU快,在同样的软件环境下.

网友:
这么说,现在硬件压缩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
还是需要什么办法把这个速度提上去?

网友:
还是2.6G的快,2.6G/0.1G=26,一个乘法在CPU中为4周期,在DSP为一周期

网友:
DSP长处是在嵌入应用.
CPU的通用CPU应用场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未听说100MHZ DSP进行数据压缩运算能够与2.6G PC CPU匹敌的,所以你的方向是要优化算法,而不是针对CPU进行优化。
针对CPU进行优化应该是最后一步来作。

我以前搞过一个图像处理算法,刚开始在1G PC CPU上要运行10秒,后来经过算法优化,在100M ARM7上也不过100ms,所以关键是算法!算法!

同感啊
以前同事写的程序
运行一次10几分钟都木得结果
我改了一下
几秒就出来了。。。

我都怕我改错了,直到和他确认了最后结果是正确的才觉得汗

网友:
2.6G PC CPU的机器中也有数字运算处理单元。这个主要是因为用途不同。

网友:
无可比性!

网友:
没有可比性,两个东西的结构不一样,应用方向不一样

网友B(2008-04-17):
现在的PC CPU就相当于有个超强的DSP核,内置了超强的乘法器的,当然也有硬件浮点运算单元,要不然你那些游戏精美的3D怎么构成啊?都是大量浮点运算!任何CPU测试软件都要拿浮点能力做最基本的参数,你以为都是和低级芯片一样调用软件库模拟的啊?就连很多几块钱的单片机都带硬件乘法器啦!多年前的DSP的能力不能和现在CPU比的。现在把DSP,MCU,浮点单元等都分开制造成产品是从成本上的原因考虑的,随着成本降低,技术提高, 我认为这些东西都会做到一起的,甚至某些专用器件会消失或者强烈萎缩。

网友C(2008-05-19):
DSP和CPU他们专注的问题不同。就像工程机械和汽车。不能只比他们的速度。大部分高端的CPU的计算也是很不错的。但是专业性的东西不一样的。有些ARM类型的处理器中就带有DSP功能。系统中的卡也带有一定的这也功能。不要这样比!没有意义。看你要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