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各位三极管的输出方式有哪些?

楼主(2008-01-11):
我想请教各位三极管的输出方式有哪些?
很早,我就想问了:三极管,以TTL为例子,三极管的输出方式有,OC输出, 推挽输出,和普通集电级输出,我这么认为,但是,我想请教
1. 为什么说OC适合驱动大电流负载,只是因为它在上拉后可以承受比较大的灌电流吗?
2. 驱动,我以前认为是驱动者给被驱动者提供电压和电流,始终如此,才发现也有可能电流从被驱动者灌入驱动者中,这也叫驱动吗?还是我理解的驱动不对?
3. 推挽适合驱动低电压大电流的设备,什么原因?
4. 驱动,分电流驱动和电压驱动,有什么意义?我的理解是对一个设备的驱动必须同时有合适的电流和电压!!
三极管
设备

网友A:
只说一下第4条:电流驱动和电压驱动
三极管一般来说是电流驱动的
场效应管就是电压驱动的(电流很小)
说白了电流驱动要求电流达到某个值,电压驱动要求电压达到某个值即可

网友B:
那么问楼上一句,对被驱动的设备来说,必须同时有一定值的电压和电流,对吧,这样的话,从驱动设备来说,就没有什么电流和电压的区别,对不?
能否举个例子,哪个设备只对驱动电压有要求,而对驱动电流不要求,同时,又有哪个设备只对驱动电流要求苛刻,而不论驱动电压的大小,我没有见过这样的设备!
还有,三极管,怎么还有个倒置放大状态,在标准的与非门电路中的T1三极管状态,奇怪!请教了,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是不是放大,截止,饱和,和倒置放大四个状态,而不是平时说的三个状态!

网友C:
真是钻牛角尖,晕
那你说说为什么要有电流和电压这两个物理量,任何一个导体有电流就会有电压,干脆只要一个算了,你不要又跟我说超导体了,钻牛角尖!!!

网友D:
偶,楼上不要生气!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