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AX485的用法

楼主:
最近又看了遍485芯片的原理

发现这款芯片是自环的 即发送的数据也到了收端

之前我使用时 发送时候是 TI=RI=1 即禁止了RI
接收的时候 TI=RI=0 即禁止了TI
因为我试过TI=1 RI=0 好像不行(年代比较久远了)

但是今天有人问我 TI=1 RI=0 可以自环的发送接收 不知道是否可以?
我不是很确定

网友:
有控制端的,RE和DE。发送的时候禁止接收就没有啥问题了。

网友A:
哦我纠正一下 我说得 TI和RI就是DE RE 呵呵 意会一下了

我的意思是 我是按照你说的正确使用 发送的时候禁止接收 接收的时候禁止发送

也就是说 当发送DE为1 RE为0时 是否可以正确的发送和接收?

谢谢!

网友:
如果没记错,DE发送是高电平有效,RE接收是低电平有效的,而且485输出的是差分信号,你就算把输出端的输出和输入接到一起也应该不会正确接收的

网友:
485还是半又工的

接收和发送只能不同时进行

程序应该严格控制收和发的状态

网友:
485硬件是不能实现对于半双工的控制的,只能软件实现.只要你正要读就没法写这是肯定的了.

网友:
发送用高低电平来控制
接收也是这样

找个例子看看吧。

周立功2410 BSP 有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纠正一下 我说得 TI和RI就是DE RE 呵呵 意会一下了

我的意思是 我是按照你说的正确使用 发送的时候禁止接收 接收的时候禁止发送

也就是说 当发送DE为1 RE为0时 是否可以正确的发送和接收?

谢谢!

接收可以一直打开,发送端只在发送时打开,这样就自发自收了。

网友B:
不知道SBUF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SBUF会不会有影响

接收可以一直打开,发送端只在发送时打开,这样就自发自收了。
软件处理的时候判断一下发送端是否打开,可以判断是别人发的数据还是自发自收的。把自发自收的不要了就可以了。

网友:
半双工的器件不能同时有两个状态工作 所以你的想法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