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驱动/电源按键驱动/电池驱动有啥区别?

楼主(2008-12-03):
电源管理驱动/电源按键驱动/电池驱动有啥区别?
主要考虑在功能分配上,头有点糊涂了,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按键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出来了两个帖子,请版主把这个帖子删掉

网友B:
200分啊,有钱人。。。

网友C:
电池也要驱动,应该是由电源管理来做的。
电源按键属于按键驱动,只是用来控制电源的,做开关用。

网友D:
跟我的电脑一样,发了很慢才有显示,发2次才全部出来!

网友E:
电池驱动和电源管理相结合
电源按键驱动就是接到个IO,把这个IO设置成中断模式,当有键按下的时候产生中断,就会做相应的动作,比如重启啊,或者挂起之类的东西
貌似三星的BSP都有这个驱动的。

网友F:
既然发出来了就相当于散分吧,谢谢了,准备接分
晚点在另一贴上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G:
电池驱动是对电池进行管理的驱动,包括充电管理、输出管理、电压监控和温度监控等。
电源管理,一般包括外部电源输入管理、热插拔管理等等。
电源按键驱动就是接到个IO,把这个IO设置成中断模式,当有键按下的时候产生中断,就会做相应的动作,比如重启啊,或者挂起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