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ile 支持串口?

楼主(2008-11-03):
mobile 支持串口?
mobile 支持串口吗?怎么引出来? miniusb转串口、蓝牙转串口,是不是都需要驱动?
蓝牙
Mobile

网友A:
支持不支持串口跟操作系统没有关系吧
如果是转接的话要看硬件怎么连的,也可以直接实现USB转串口的,那需要USB驱动支持,如果只是接TX、RX出来的话,软件需要的支持较少

网友B:
如果是一个现成的手机,外围接口只有miniusb,没有驱动,想引出串口连接设备,有没有可能?怎么做?

网友C:
mobile一般是没有串口的。你也没办法引出串口。 mobile的目标市场,是没有这种奇怪需求的。

网友D:
找到了蓝牙串口适配器,可以用串口设备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