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按键中断,创建中断IST时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出错的问题!

楼主:
系统:wince4.2 三星2440
最近在接手的系统上增加按键,新增了4个按键,新增的按键总是在创建ist的时候出错!
以下是我修改流程:

1.首先在oalintr.h(inc)里面增加了4个定义
#define SYSINTR_KEYPAD_CAMERA                        (SYSINTR_FIRMWARE+25)//eint1
#define SYSINTR_KEYPAD_BAT                        (SYSINTR_FIRMWARE+26)//eint12
#define SYSINTR_KEYPAD_LINE                        (SYSINTR_FIRMWARE+27)//eint19
#define SYSINTR_KEYPAD_EPHONE                        (SYSINTR_FIRMWARE+28)//eint20

对下面函数
_inline
DWORD
MapIrq2SysIntr(DWORD _Irq)
{
    //if( _Irq<=18 )
   if( _Irq<=28 )//这里进行了修改
        return ( SYSINTR_FIRMWARE + _Irq );
    else
        return (0xffffffff);
}

这些是原有的设置,并未改变,但是我网上看到资料说4.2 max最大是32么?
#define SYSINTR_FIRMWARE    (SYSINTR_DEVICES+8)
#define SYSINTR_MAX_DEVICES 64
#define SYSINTR_MAXIMUM     (SYSINTR_DEVICES+SYSINTR_MAX_DEVICES)

2.然后在cfw.c
OEMInterruptEnable
OEMInterruptDone
OEMInterruptDisable
增加对应的中断设置!

3.在armint.c
OEMInterruptHandler函数内进行了关联
例:
        else if (IntPendVal == INTSRC_EINT1)        //add Key_Camera=eint1
        {
                RETAILMSG(1, (TEXT("INT:SYSINTR_KEYPAD_CAMERA INT\r\n")));
                s2440INT->rINTMSK |= BIT_EINT1;
                s2440INT->rSRCPND  = BIT_EINT1;
                if (s2440INT->rINTPND & BIT_EINT1) s2440INT->rINTPND  = BIT_EINT1;

                            if(!User_lock)
                            {
                                return(SYSINTR_KEYPAD_CAMERA);
                            }
                            else{
                                RETAILMSG(1, (TEXT("INT:SYSINTR_KEYPAD_CAMERA INT ->SYSINTR_NOP\r\n")));
                                    s2440INT->rINTMSK &= ~BIT_EINT1;
                                return SYSINTR_NOP;
                           }
        }

4.最后在PWRBTN_PCF.c文件中创建事件
// create PWR_IST
     if ( (kebevent_camera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 NULL) {
        dwErr = GetLastError();
        RETAILMSG(1,(TEXT("KEB ERROR: Unable to create IST event camera: %u \r\n"), dwErr));
        goto _error_exit;
    }
    if(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KEYPAD_CAMERA, kebevent_camera, NULL, 0) ) {
        dwErr = GetLastError();
        RETAILMSG(1,(TEXT("KEB ERROR: Unable to initialize interrupt CAMERA : %u\r\n"), dwErr));
        goto _error_exit;
    }
    if ( (keythread_camera= CreateThread(NULL,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 keypad_thread_camera, NULL, 0, NULL)) == NULL) {
        dwErr = GetLastError();
        RETAILMSG(1,(TEXT("KEB ERROR: Unable to create IST camera: %u\r\n"), dwErr));
        goto _error_exit;
    }

其中keypad_thread_camera是我自己编的函数
keypad_thread_camera(void) //gpf1
{
         while (1) {
        __try {
            WaitForSingleObject(kebevent_camera, INFINITE);
            s2440IOP->rGPFCON &= ~(3<<2);
            Sleep(110);
            if(s2440IOP->rGPFDAT & (1<<1)) //rsing ky up
            {
                    s2440IOP->rGPFCON |= (2<<2);
                    s2440IOP->rEXTINT0 &= ~(7<<4);
                    s2440IOP->rEXTINT0 |= (2<<4);
                    RETAILMSG(1,(TEXT("keypad_thread_camera rsing key up r\r\n")));
            }
            else        //key press
            {
              s2440IOP->rGPFCON |= (2<<2);
                    s2440IOP->rEXTINT0 &= ~(7<<4);
                    s2440IOP->rEXTINT0 |= (4<<4);
                RETAILMSG(1,(TEXT("keypad_thread_camera key press r\r\n")));
            }
            InterruptDone(SYSINTR_KEYPAD_CAMERA);
            }
            _except(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
            {
            RETAILMSG(1,(TEXT("!!! PWR_IST EXCEPTION: 0x%X !!!\r\n"), GetExceptionCode() ));
            }
        }
return 1;
}

新设置的按键总是在:
if( !InterruptInitialize(SYSINTR_KEYPAD_CAMERA, kebevent_camera, NULL, 0) ) {
        dwErr = GetLastError();
        RETAILMSG(1,(TEXT("KEB ERROR: Unable to initialize interrupt CAMERA : %u\r\n"), dwErr));
        goto _error_exit;
    }
出错,返回值是87,参数错误,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出错!
请各位老师指导!

以上是我全部修改的地方,是否有没有修改到的地方!?

网友:
你原来的bsp里有定义 EINT1,12,19,20 吗?如果有的话,应该不用改这么多吧.

查看src\inc\s3c2440_intr.h(文件名不一定是s3c2440_intr.h,呵呵),如果有定义的话,那BSP里OEM应该是有对应的中断处理了.

你在驱动里,只要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physicalIntr,,&logicIntr,,);
InterruptInitialize(logicIntr,event,);
然后在ist里
WaitForSingleObject(event,);

网友:
好象还有中断没加到,系统中断加了吗

网友:
昨天又仔细查了一下,问题好像出现在:

#define SYSINTR_KEYPAD_CAMERA (SYSINTR_FIRMWARE+25)//eint1
#define SYSINTR_KEYPAD_BAT (SYSINTR_FIRMWARE+26)//eint12
#define SYSINTR_KEYPAD_LINE (SYSINTR_FIRMWARE+27)//eint19
#define SYSINTR_KEYPAD_EPHONE (SYSINTR_FIRMWARE+28)//eint20

这里,网上有提及自定义中断最多只能24+8=32个,原来已经有了24个,我只能从25开始定义!
我尝试了在这里,仅仅将自己的新增自定义直接和原来定义交换位置,新增的可以工作了。
但是不排除其他可能.....

谢谢前面仁兄的回答,eint1 12 19 20原来是悬空口,并未作为中断!

的确是中断没有加上,不知道你说的系统中断加了么是什么意思?

PS:鉴于这种自定义中断满了情况,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