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救,Pocket PC 2003 SE设备仿真器的网络设置问题

楼主:
系统环境 vs2005,电脑双网卡(一个有线,一个无线)。
安装了netsvwrap.msi后,在网络连接的属性中有出现“Virtual Machine Network Services”,
但在vs2005下的工具-〉选项-> 设备工具-〉设备->Pocket PC 2003 SE 仿真程序-->属性-->网络 下却没有找到这个虚拟网卡Virtual Machine Network Services Driver。
问题在哪呢,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http://hi.baidu.com/gamespeed/blog/item/2ea1ca0f04e47b2e6159f374.html

网友:
都是按http://hi.baidu.com/gamespeed/blog/item/2ea1ca0f04e47b2e6159f374.html,操作的,到了第3步就找不到网卡了。

网友:
微软的PC虚拟网卡驱动程序包已更新为Virtual PC 2007,微软官方下载链接如下: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04d26402-3199-48a3-afa2-2dc0b40a73b6&DisplayLang=en

网友:
Virtual PC 2007也试过了,结果还是一样啊

网友:
难道是双网卡的问题?

你都安装了些什么?

网友:
没装其它什么,刚弄的环境呢

网友:
网卡卸掉一块也不行哦

网友:
不清楚了。
我以前也是按那文章走的。

现在早就不装ppc2003了,全是mobile5,mobile6了。

网友:
WWW.POPBLOGS.CN应该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