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
我用下面语句打开一个开发板上的串口:
hCom=CreateFile(L"COM1:",//COM1口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允许读和写
  0, //独占方式
  NULL,
  OPEN_EXISTING, //打开而不是创建
  0,
  NULL);
if(hCom==(HANDLE)-1)
{
  MessageBox(_T ("打开失败"),
        _T ("Error"), MB_ICONINFORMATION | MB_OK);
  return FALSE;
}
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显示打开失败,但用别的设备测试发现板子上的串口是好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COM1 口被其它程序占用的可能性很大,试着打开 COM2 口。

网友:
同意1楼的,一般情况下com1本来就是内核用于输出调试信息的。占用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首先谢谢上面二位,但我当时把串口2,串口3都试过了,
还是打开失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要瞎改,要确认以下几点:

1.板子的调试口是那个
2、看注册表中COM1 的驱动是否已经正常加载了。
3.测试程序在其他地方是否运行正确。
4、再看你硬件电路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A:
谢谢!我试一下,但不知怎么在开发板上查看注册表?

网友:
你是拿什么开发程序的,那个里边肯定有的,一般的开发软件都会带着个的,在tools里找找

网友:
我是用pb定制sdk,用evc开发应用程序软件,难道在evc中察看?在问一下com1的驱动有什么标志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试一下,但不知怎么在开发板上查看注册表?

platform.reg在里面找找COM就有了

网友:
使用getlasterror()看下问题到底是什么,再做决定怎么处理。。。。

网友:
我想用下面函数在wince下获取 串口打开失败 错误信息:
void __fastcall TSerialPort::ProcessErrorMessage(char* ErrorText)
{
char ErrorMsg[400];
LPVOID lpMsgBuf;
FormatMessage(FORMAT_MESSAGE_ALLOCATE_BUFFER| //自动分配消息缓冲区
FORMAT_MESSAGE_FROM_SYSTEM, //从系统获取信息
NULL,GetLastError(), //获取错误信息标识
MAKELANGID(LANG_NEUTRAL,SUBLANG_DEFAULT),//使用系统缺省语言
(LPTSTR)&lpMsgBuf, //消息缓冲区
0,
NULL);
sprintf(ErrorMsg, ""%s" 由于以下错误而失败: %s",ErrorText,lpMsgBuf);
Application->MessageBox(ErrorMsg, "错误", MB_ICONSTOP);//弹出错误提示框
LocalFree(lpMsgBuf);
}
但却出现错误:
error C2653: 'TSerialPort' : is not a class or namespace name
error C2065: 'Applicatio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error C2227: left of '->MessageBoxW' must point to class/struct/union
由于我是个新手,还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TSerialPort和Application指的是什么意思?用上面的函数检查错误是不是要用到什么头文件?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请问 出错码=55 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是由于缺少驱动吗?

网友:
55 = 指定的网络资源或设备不再可用
0x55 = 本地设备名已在使用中

网友:
打开失败有很多原因的!    比如说串口被占用了,硬件流没控制好!! 我这里有示例和代码,可以找我,qq:619121698

顺便接分

网友:
void __fastcall TSerialPort::ProcessErrorMessage(char* ErrorText)

是别人在c++中类的一个成员函数,你当然不能直接用,把__fastcall TSerialPort::去掉
变成用
void ProcessErrorMessage(char* ErrorText)

但里面有的东西也要改写,
另他就是调用了系统函数 FormatMessage ,来得到错误码的具体含义,你其实可以直接调用。

3楼的讲法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编译的NK如果是打开调试信息的,那你com1可能就是被系统用了

网友:
"但用别的设备测试发现板子上的串口是好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能不能讲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