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在线播放youtube的问题

楼主:
我们在为客户开发一款机器,使用pxa270的cpu,客户要求可以在线播放youtube视频。
使用IE上Youtube的网站,总是自动转到youtube的mobile版,视频是3gp格式的,点击播放自动弹出mediaplay,但是提示连接不上服务器。如果上youtube的桌面版,则提示flash player不是最新版或者java off。
在网上搜索了半天,下载了TCPMP全插件版,安装到机器中,可以播放影音文件。但是在youtube的mobile网页上,还是自动弹出mediaplay,请问怎样才能让youtube的默认播放器是TCPMP?我已经设置了TCPMP的文件关联,所有的文件类型都打钩了。
至于桌面版的youtube,我安装了flash player 7 PPC版,依然提示flash player不是最新版。
请高手帮帮忙,如何才能在wince下在线播放youtube视频?
谢谢了!
分不够再加。

网友:
TCPMP好像不支持FLASH播放吧。

wince下对flash格式支持特别好的,似乎还没有。

网友:
我看到网上说只要加入FLV的插件,就可以播放flash,但是我下的是全插件版了,有FLV 的插件。
http://article.pchome.net/content-548775-5.html 这个网页中的产品就是使用wince 5.0,他可以播放youtube,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网页上已经说了,flash 7插件不能支持播放youtubeflv

网友:
请问是否可以通过第三方软件实现?我装了coreplay,怎样才能让系统默认使用coreplay,而不是mediaplay?谢谢

网友:
要让文件关联到coreplay(TCPMP的早期版本)而不是mediaplay,只要修改注册表里面的文件关联就可以了。

在手持设备上支持youtube,目前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否则iPhone也不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大卖点了。

网友:
好像flash 9才能支持播放flv,ADOBE出了 Flash Lite SDK,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介绍。

网友:
http://www.ytpocket.com/faq.php
你到这边看看吧,讲的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