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M的两个问题(新手上路)SIM301S/SIM3000

楼主:
我这里有两片SIM301S(GSM-ONLY),一直没有找到芯片手册,所以迫不得已只有使用SIM3000的芯片手册来做开发板以及开发,不知道能行不??(SIM301S/SIM3000都是SIMCOM公司生产的无限芯片,且外形一致)
另外对于AT命令也有问题。当本地想拨打电话的时候要先摘机(OFF-HOOK),而摘机的时候应该往本地送拨号音。不知道用那个命令??谁有打电话的AT命令流程(图)提供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拨打电话 : atd你想拨打的电话;  \r
挂电话   : ath  \r

网友:
请问大家谁知道怎么判断对方是否接通电话或者挂机??
比如:
如果在打电话的时候对方挂机会有什么信息返回来??会返回类似与有电话来的+CRING信息吗??
如果发送ATD之后对方回复ATA,本地会收到什么信息???

网友:
对方挂机会有什么信息返回来??
---no carrier.

网友:
呵呵 有条指令可以 ,不过好像是行业秘密 不能告诉你 , 你可以自己去查手册 告诉你前4个 AT+CXXX

网友:
晕,AT指令哪有什么行业秘密啊。
ATD后查看at+clcc\r
具体含义看手册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可以设置打电话的模式为对方接通之后返回OK信息即可。
我用的是SIM300C,先用ATD拨打对方电话,如果对方电话接通会返回:

  拨打号码

  OK

即,判断有没有OK信息返回就知道对方有没有接通了

如果对方挂机会返回 NO CARRIER

如果对方拒接一般会返回BUSY,有些手机在对方拒接时也会返回NO CARRIER

网友:
楼主,我做过RIL驱动开发,但跟你的这个芯片不一样。能把这个SIM3000资料发给我嘛?或者加我的MSN,或许我们可以交流交流。
我的邮箱是seven_zhangxw@yahoo.com.cn
我的MSN是seven_zhangxw@hotmail.com

网友:
找本无线通信原理的书看看就知道哦

网友:
给你一份SIM300C的AT指令PDF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