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

楼主:
我是ARM7(S3C44B0X)初学者,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写好Bootloader后用FLASH烧写工具烧入FLASH中,以后用它通过串口来下载烧写用户程序,但是有上点搞不清楚的是Bootloader程序中有MAIN()函数,而用户程序中也有MAIN()函数,写入用户程序后就把原来的冲掉了,不知怎么做才好,玉要是他要求Bootloader只提供启动和下载功能然后用户主程序要单独烧入,所以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网友:
烧录的地方不在一个位置,有针对性的在google上搜索一下,会好些。还有板子上一般会附有光盘

网友A:
烧录的地址是不一样,可是引导程序中初始化完成后跳到Main()函数,那么Bootloader和用户程序中都有Main()函数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录的地址是不一样,可是引导程序中初始化完成后跳到Main()函数,那么Bootloader和用户程序中都有Main()函数怎么办

各自跳到各自的main的。
就好比代码里面的局部变量一样,虽然我们的代码里面有很多个int i, j 定义,但都不会冲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