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dows mobile驱动

楼主:
我是做windows mobile应用开发的,对驱动程序不是很了解。想问问关于驱动的问题。
在网上看了下关于流驱动的介绍,想写一个驱动在ppc手机开机的时候自动被加载。
我按照介绍用vs2008,WM5.0 SDK写了一个dll,实现了下面几个函数:
DWORD TTT_Init( LPCTSTR pContext, LPCVOID lpvBusContext )
BOOL TTT_Close( DWORD hOpenContext )
BOOL TTT_Deinit( DWORD hDeviceContext )
BOOL TTT_IOControl( 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
DWORD TTT_Open( DWORD hDeviceContext, DWORD AccessCode, DWORD ShareMode )
void TTT_PowerDown( DWORD hDeviceContext )
void TTT_PowerUp( DWORD hDeviceContext )
DWORD TTT_Read( DWORD hOpenContext, LPVOID pBuffer, DWORD Count )
DWORD TTT_Seek( DWORD hOpenContext, long Amount, WORD Type )
DWORD TTT_Write( DWORD hOpenContext, LPCVOID pBuffer, DWORD Count )
在TTT_Init函数里面我写了一个createfile,如果dll被加载那么应该会创建一个文件。
我对注册表做了如下修改:
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下面新建了一个项“TTT”
"Prefix"="TTT"
"Dll"="test.dll"
"Order"=dword:2
"Ioctl"=dword:4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dll在系统启动时没有被调用,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对?或者在真机上根本不能实现?我的测试机为WM6.0 professional。
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
我在线等啊!

网友:
我还在等

网友:
没有做过WM,WinCE下驱动还要有个DllEntry函数。驱动被加载的过程中首先调用的就是这个DllEntry函数。

网友:
你DEF文件定义得对吗?CPP.文件中这些函数的定义
STRINGDRIVERDLL_API DWORD STR_Init(DWORD dwContext);
STRINGDRIVERDLL_API BOOL STR_Deinit(DWORD hDeviceConext);
STRINGDRIVERDLL_API DWORD STR_Open(DWORD hDeviceContext,DWORD AccessCode,DWORD ShareMode);
STRINGDRIVERDLL_API BOOL STR_Close(DWORD hOpenContext);
STRINGDRIVERDLL_API BOOL STR_IOControl(DWORD hOpenContext,DWORD swCode,PBYTE pBufIn,DWORD dwLenIn,PBYTE pBufOut,DWORD dwLenOut,PDWORD pdwActualOut);
STRINGDRIVERDLL_API void STR_PowerDown(DWORD hDeviceContext);
STRINGDRIVERDLL_API void STR_PowerUp(DWORD hDeviceContext);
STRINGDRIVERDLL_API DWORD STR_Read(DWORD hOpenContext,LPVOID pBuffer,DWORD Count);
STRINGDRIVERDLL_API DWORD STR_Seek(DWORD hOpenContext,long Amount,DWORD Type);
STRINGDRIVERDLL_API DWORD STR_Write(DWORD hOpenContext,LPVOID pSourceBytes,DWORD NumberOfBytes);
DEF文件中
EXPORTS         STR_Init
                STR_Deinit
                STR_Open
                STR_Close
                STR_Read
                STR_Write
                STR_Seek
                STR_IOControl
                STR_PowerDown
                STR_PowerUp

网友:
STRINGDRIVERDLL_API 这个是什么啊?STR_Init的参数怎么跟msdn里面介绍的不一样呢?
注册表里面"Order"=dword:2 这个值填2是我随便填的,我改成其它值结果还是一样。
另外如果驱动被加载TTT_Init这个函数是不是必然会被调呢?

网友:
Mobile下的驱动dll是需要签名的,OEM会有一个自己独有的证书来给该dll签名(在makeimg时 ),所以就放弃在一个正常的mobile系统上挂自己的驱动的想法吧;
那是不是就不可以用自己的驱动呢?
当然不是,如果使用一个已经解过锁的mobile系统下,就是可以不用签名,所以我们的dll和系统dll就是一视同仁了。这样就可以顺利达到目的。

所以请先解锁你的手机(运行第三方程序不会提示是否同意)。当然,微软的诸多为了你手机安全考虑用心良苦的设计就这样被抛弃了。

网友A:
谢谢楼上!那么如果我的dll经过微软的M2M签名以后,我的驱动是否会被加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那么如果我的dll经过微软的M2M签名以后,我的驱动是否会被加载呢?

抱歉,还是不行。M2M是给应用程序用的。按照我的理解,驱动dll需要OEM自己的一个证书,比如HP有HP的证书,HTC有HTC的证书,无法混用。

网友A:
非常感谢!那么如果驱动被加载TTT_Init这个函数是不是必然会被调呢?
现在我已经通过修改注册表将我的手机解锁
参考: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889564.aspx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416355.aspx
我的dll还是没有被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那么如果驱动被加载TTT_Init这个函数是不是必然会被调呢?
现在我已经通过修改注册表将我的手机解锁
参考: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889564.aspx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416355.aspx
我的dll还是没有被调呢?

你确定你能该此处的注册表?mobile系统是不允许通过第三方应用程序更改受保护的注册表的。
楼主还是先弄一个模拟器写驱动吧

网友:
我的手机是WM6.0 professional(PPC Phone)版本的,如果是standard(smartphone)版本的就改不了

网友:
我不太清楚具体如何让一个security的手机去加载一个非信任的dll。这个研究起来也挺麻烦,如果楼主就是想写一个驱动的玩玩的话,这样的研究方向不知道是不是偏差一点。
因为Windows Mobile在硬件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以基本上deivce的驱动OEM都能cover,除非类似SDIO wifi设备这样扩展性的驱动可能会有第三方安装获得,其他驱动都是写好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硬件(驱动)封闭的环境中非要增加一个自己的驱动,我觉得没有必要非要这样玩啦。

网友:
问题解决!呵呵!用WM SDK提供的证书将dll签名后就可以被加载了

网友:
哦,对,楼主正解,windows mobile SDK里有一些测试证书,安装这些测试证书之后,就能加载一些通过这些证书sign的dll了。研究的不错。

网友:
我加了最新的证书(至2015年到期)并在设备上加入了新根证书,还是无法启动加载流驱动,手动加载是成功的,就是无法启动加载,真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