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算?

楼主:
8051单片机的晶振是12m,用计数器对一个脉冲的持续时间进行测量,单片机用定时器对其进行测量,那么计数器加一对应的时间应该是多长?

网友:
工作频率是1M,你的定时器想定成多长的?1Ms?如果是1ms,其值就要比溢出值少1000吧,工式忘了。

网友:
在作定时器使用时,输入的时钟脉冲是由晶体振荡器的输出经12分频后得到的,所以定时器也可看作是对计算机机器周期的计数器(因为每个机器周期包含12个振荡同期,故每一个机器周期定时器加1,可以把输入的时钟脉冲看成机器周期信号)。故其频率为晶振频率的1/12。如果晶振频率为 12 MHz,则定时器每接收一个输入脉冲的时间为1us。

网友:
考虑问题不要太拘泥
这个就是一个定时器的问题
只是定时器的触发和停止的方式变了
定时时间和定时器的计算是一样的

网友:
给你个公式算算吧:

定时初值=2^n-t/(12M/Fosc)
  n是定时器工作方式:8,13,16
  t是所需要定时的时间单位为ms
  Fosc为晶振频率

网友:
我发现实际做出来的和理论计算的好像不一样,我用5s,10s,20s......60s对系统进行了标定,绘制的拟合曲线显示的是线性的关系,把计数器的计数值除以了一个数7.92,修改程序之后对系统进行验证,符合要求,但是对us,ms,min级的时间没法验证。
我用的是12m的晶振,为什么除以7.92刚好能满足要求啊,疑惑中

网友:
另外我用这个是测量一个外部的时钟,使用的是t0溢出中断
tcount=65536*number_of_interrupt+th0*256+tl0(tcount是一个脉冲宽度对应的计数器计数的个数,number_of_interrupt是t0定时器产生的溢出中断的个数,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自加,th0和tl0就不用说了)
time_display=tcount/7.92(time_display是要显示的时间)
表述应该清楚了吧

网友:
下面给出两个方案

方案1:

    脉冲用通用I/O引脚输入,检测到脉冲的第一个边沿(即脉冲开始)启动定时器,检测到脉冲的第二个边沿,关闭定时器.这样就可以记下时间了.

    对于标准MCS-51,在12M晶振下,机器周期为1μs。
计算式(假定每次定时器装入的初值都一样):
     时间=中断次数×(计数模值-计数初值)+当前计数器值-定时初值
     (单位:μs)

方案2:

    这种方案也许就是你采用的做法(实际上我没看懂你是怎么做的)

    我们从P3.2(/INT0)输入脉冲信号,GATE=1,TR0=1,这时,就可以用/INT0来控制定时器了,计算方法还是和上面的一样,只是既简化了hardware又简化了firmware.

网友:
接分是王道!

网友:
方案一不行,我想过,因为我用的单片机只能检测上升沿。
方案二可能就是我用的方法,我是这样做的:P3.2输入脉冲信号,设置p3.2为高的时候计时器计数,当溢出之后启动定时器中断程序,在中断服务程序里number_of_interrupt自加,当p3.2变为零时,停止计数,最后得到的计数个数为tcount=65536*number_of_interrupt+th0*256+tl0,理论上tcount*1us就应该是脉冲的持续时间,可是实际跟理论的有一个偏差,通过标定之后除以一个系数((65536*number_of_interrupt+th0*256+tl0)*1us)/7.92还刚好能够满足条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系统就这么大的偏差?

网友:
8楼不厚道,不给你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公式算算吧:

定时初值=2^n-t/(12M/Fosc)
n是定时器工作方式:8,13,16
t是所需要定时的时间单位为ms
Fosc为晶振频率

网友:
晕,现在的人怎么这样啊?都没有搞懂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