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ARM 先学写驱动 还是先学写应用?

楼主:
小弟学ARM    请问前辈们先学写驱动   还是先学写应用?

网友:
先买个板 照例子弄一遍

网友A:
例子?那些如何编译?配置?建立环境?我都弄了一遍。。。我想更深入   楼上的能否点拨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子?那些如何编译?配置?建立环境?我都弄了一遍。。。我想更深入  楼上的能否点拨我一下

你都弄了一遍?竟然还问如何编译...............
如果你是从0开始,那么按照你买的开发板带的使用说明,一步一步的做,step by step。
例程一字一字的敲进电脑调试一遍。

网友:
可以介绍一本学习嵌入式的人们书籍吗?

网友:
当然是驱动了,应用没什么的就和PC机一样的,没什么帮助的

网友:
起始,做这种面向硬件的编程,应用和驱动,在编程概念和技巧上,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做驱动的话,需要对操作系统底层一些概念以及面向的硬件平台多一些了解,其他的差不多

网友:
强烈建议你先做驱动,因为做应用的话很多底层的东西看不到。目前简单的例如ARM运行在WM平台上的程序。net就可以开发。对于初学者反而不好,建议你先买块开发板,这东西和普通的电脑一样,一般的电脑没人买什么入门的书吧,因为摆弄的多,嵌入式的东西一样,成天摸就是厉害:)

网友:
买个板子,在买本书
c语言要好好学学,芯片文档要仔细看看

推荐本书:《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对学习ARM很有帮助

另外Linux驱动方面的:《LINUX设备驱动程序》第三版

**************************************************************************
ARM嵌入式技术学习利器-飞凌0K2440开发板: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OK-ARM244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