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用什么软件把bootrom引导程序烧录到ROM中。

楼主(2008-05-14):
菜鸟提问,用什么软件把bootrom引导程序烧录到ROM中。
刚接触VXWORKS,有一快2410,里面的引导程序是LINUX的,用什么软件把bootrom程序烧录到2410上,谢谢。
软件
linux
程序

网友A:
用烧写工具.Online Flash Programmer : powerICE/UNet ICE等。

网友B:
没有烧写工具,只有一根JTAG连接线,想用个软件就能烧写。

网友C:
你的FLASH里面有redBOOt吧 ,用redboot可以烧写bootrom!

网友D:
flashP3.1
这个软件可以

网友E(2009-05-06):
超级烧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