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代码限制问题,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
写个一个程序编译信息如下: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12332(near=12332) const=1327(near=1311) code=5964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bject\measure"...

".\Object\measure" - 0 Error(s), 0 Warning(s).

另一个程序出现了奇怪现象:
linking...
L166 LINKER/LOCATER V5.22 - SN: K6JEC-ERE88L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91 - 2007

"Start_V2.obj",
"MAIN.obj",
"IO.obj",
"ADC.obj",
"ASC0.obj",
"SSC0.obj",
"X5043.obj",
"GPT1.obj",
"CAN.obj"
TO "testxc164"
CLASSES (ICODE (0xC00000-0xC1FFFF), FCODE (0xC00000-0xC1FFFF),
FCONST (0xC00000-0xC1FFFF), HCONST (0xC00000-0xC1FFFF),
XCONST (0xC00000-0xC1FFFF), NCONST (0xC04000-0xC07FFF),
NDATA (0x100000-0x103FFF), NDATA0 (0x100000-0x103FFF),
SDATA (0xC000-0xC7FF, 0xF600-0xFDFF), SDATA0 (0xC000-0xC7FF, 0xF600-0xFDFF),
IDATA (0xF600-0xFDFF),

IDATA0 (0xF600-0xFDFF),
FDATA (0x100000-0x10FFFF), FDATA0 (0x100000-0x10FFFF),
HDATA (0x100000-0x10FFFF), HDATA0 (0x100000-0x10FFFF),
XDATA (0x100000-

0x10FFFF), XDATA0 (0x100000-0x10FFFF))
CINITTAB (0xC00000-0xC1FFFF)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10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1050H BYTE (101%)
*
******************************************************************************

Program Size: data=1395(near=1139) const=102(near=0) code=4140

L166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Target not created

这个程序CODE=4140,比第一个程序小多了,为什么还有代码限制啊??
请高手解答一下,我是出学者,谢谢了!!

网友:
应该还是授权问题吧

网友:
哪儿有完全破解的KEIL C166

网友:
找芯片代理商试试

网友:
代码长度超过此受限版本的限制。
貌似Keil是检查要编译文件的总长的。。。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你使用的器件不同啊
非破解版的code大概到2000多就不让编译了

网友:
关键问题是,我code=5964 的程序可以编译.
代码CODE=4140的不能便宜了,程序没有错误,随便删除几行CODE=4040,就可以生成HEX了,
非常郁闷与不理解中,请高手献策!!!

网友:
貌似由于你的第一个程序只有一个文件,连接的时候没有调用Linker/Locater. 而后面是由多个目标文件构成的.

L166 LINKER/LOCATER V5.22 - SN: K6JEC-ERE88L  这里显示了SN号, 而前面成功的地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