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wince6.0下是否支持GDI+?

楼主:
急问各位前辈们,WINCE6.0是否支持GDI+画图,谢谢

网友:
windows mobile 5.0就开始支持gdi+了
详情见:
http://www.ithaiyang.com.cn/Article/ShowInfo.asp?ID=5945

网友:
再次请教下windows mobile和winCE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支持,但没有PC下那么强大

网友:
wince5.0就支持

网友:
Windows   Mobile和Windows   CE是两个操作系统,虽然内核基本一样,都是用CE内核,但是是微软为了开拓市场而开发出的两个版本。针对的市场并不一样。

Windows   Mobile并不是用WinCE搭建的,而是微软重新开发了shell和部分api。所以CE用PB做剪裁也变不成Windows   Mobile。也就是说Windows   Mobile和WinCE开发无关,因为是两个不同操作系统。

网友:
在wince下画图可要注意刷新的问题,非常麻烦!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回答

网友:
我看过一本书,好像用EVC的,老外的提了一下,
搞这个比较难哦,建议楼主看看PB帮助文档。

网友:
谢谢大家参与,以后得多多请教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