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时,为什么B __main后,最后不能停在入口函数main()? ...

楼主(2008-08-21):
调试时,为什么B __main后,最后不能停在入口函数main()?大家帮忙,不然通宵了!!!
目的是想调用C标准函数库,所以在main()所在文件里加了
#includelib
在汇编里执行B __main.
结果并没有如预期般的执行到main(),而是到了0x00000000.
问题是出在__rt_entry,但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解决好跳到main().
include

网友A:
__rt_stackheap_int()最后一句:
mov pc,r14(r14==0)
那又怎么实现到main的跳转呢?

网友B:
看看芯片资料有什么原因会导致系统复位, 你的程序好像是复位了?

网友C:
是复位了,就是那句mov pc,r14.
后来我重写了__rt_entry(),内容改为直接调用BL main.
到了main(),再调用__rt_lib_init(),
最后调用printf()时,输出结果不对,不知到问题又出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