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汇编实现YUV2RGB的问题

楼主(2008-02-24):
arm汇编实现YUV2RGB的问题
YUV2RGB时需要用到下面的公式:
R = Y + 1.402 ( Cr - 128 )
G = Y - 0.34414 ( Cb - 128 ) - 0.71414 ( Cr - 128 )
B = Y + 1.772 ( Cb - 128 )
为了避免浮点数运算,修改为
R = Y + ( 91881*( Cr - 128 ))>>16
当用arm汇编实现该转换时,用到类似下面的语句
MOV R4,#91881
但是立即数91881是无效的,各位大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问题

网友A:
解决了,可以用LDR加载立即数

网友B:
用精度底点的数字替代
R = Y + ( 359*( Cr - 128 ))> > 8

网友C:
在RAM里面无符号整数数极限是65535
超出就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