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如何移植snmp管理端程序

楼主:
 1.WindRiver有Wind SNMPManager开发包吗?

2.是用net-snmp移植到vxworks6.1还是用snmp++了?

我现在需要在vxworks6.1实现管理端程序,不知道这个怎么着手?希望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
net-snmp有vxworks系统上源码吗?

网友:
1、有,WindNet SNMP,参见Tornado的帮助;
2、一般嵌入式都是做agent吧,manager一般在pc或工作站上实现;
3、老版本的net-snmp,即ucd-snmp适合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agent,net-snmp更适合做manager或基于PC的agent;
4、net-snmp的源代码都是C的,可以看下其中的readme、install、agent、FAQ文档;

网友:
我这次项目snmp manager和agent都需要在vxworks上实现。

网友:
我要实现manager,net-snmp怎么移植到vxworks??网上也没有示例

网友:
多看看net-snmp的文档吧,
先在pc上实现一个简单的,然后再考虑移植到VxWorks上,

btw:VxWorks上如何显示,手持设备?

网友:
哦,这个也是agent,只不过不是用snmp协议,而是用telnet,
你可以直接识别telnet命令,直接调用相应的get/set函数呗,
跟manager没有关系,算是一个外壳吧,

网友:
snmp agent已经运行(通过mibbrowser可以访问),但是使用snmpget工具无法访问。
snmpget工具使用net-snmp代码在linux编译。
错误信息:
xwan@geesun-xubuntu:~/net-snmp-5.4.1/apps$ ./snmpget -v2c -c public ip 10.104.41.161 .1.3.6.1.2.1.1.5.0
Cannot find module (IP-MIB): At line 0 in (none)
Cannot find module (IF-MIB): At line 0 in (none)
Cannot find module (TCP-MIB): At line 0 in (none)
//.......很多类似信息,省略
Cannot find module (SNMPv2-TM): At line 0 in (none)
Cannot find module (NET-SNMP-VACM-MIB): At line 0 in (none)
getaddrinfo: ip No address associated with hostname
snmpget: Unknown host (ip) (Connection timed out)

通过ethereal无法抓取ip=10.104.41.161信息,也就是根本没有发出snmp包。

感觉可能是 ./configure出现问题。
./configure除了版本号笔者选择2,其它信息都是回车取默认值,不知道问题是否在这???

网友:
大家看看,怎么回事,先谢了

网友:
接分是王道!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vxworks 6.1 有wind snmp 可以用来开发。不必用其他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