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spi uart问题,大家指教。

楼主:
i2c spi uart都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多串行总线?

ENG

网友:
他们各有各的用处
uart就是通常说的串口了,固定波特率通信,双方点对点固定的通信
spi是可以支持多个设备通信,但是需要有选择线(CS),两个设备之间互相通信的话至少要3根,如果1主2从就要5根线了(因为主设备要提供2根CS选择到底和哪个从设备通信,不过1根CS再加非门也可以),但是spi速度很快
i2c是根据特定的协议(时序)以及器件号来进行通信的,只使用两跟线就可以在总线上挂很多设备,这在I/O口资源不丰富的情况下很好用,我现在就在找I2C的器件,但是I2C速度慢,消耗CPU时间
总结,spi,i2c都能多对多双向通信,但是spi速度快,占用I/O口多,i2c速度慢,占用口少,uart的优缺点倒还真不知道,只是经常用来和PC通信

网友:
uart的优点应该就是能够异步吧,我也不是很清楚,等高人

网友:
嗯,谢谢1楼的老兄,哪位高人再解释解释吧。

谢谢了。

网友:
其实2楼的解释的已经差不多了。

串口是异步串行通讯接口,全双工,2根信号线,1收1发。具体协议就不多说了。应用范围很广,GPS,GSM/GPRS,红外,蓝牙等都会用到。优点是信号线少,实现容易,适用范围广。缺点是不支持多机并联,抗干扰性差,而且由于是异步,通讯速率就上不去。

网友:
spi大多用在什么情况?

i2c多用在cpu和外围的接口芯片之间,用于设置芯片,也就是寄存器,不知我理解的对不,有没有不全或不周到的地方,大家指教了。

网友:
任何接口都适用在CPU和外围的芯片之间做接口,包括SPI/IIC/UART。
在低速领域(8位单片机极其周边设备),IIC/SPI/UART都可以用来作为配置(寄存器),也可以用来数据传输。
在高速领域(32位系统极其周边设备),IIC/SPI/UART一般只用来作为配置(寄存器),基本不会用来数据传输,因为速度慢,会严重影响传输效率。
针对这个情况,现在有高速的UART,特别适用在蓝牙的VOIP的大数据量传输。有高速SPI,适用在数字电视(DTV/DMB/CMMB,etc)模块的大数据量传输。

当然这些只是考虑了消费领域,如果考虑工业领域,那这几个就得分别考虑了,因为要牵涉到干扰、辐射、功率等因素了。

网友:
还想问一个问题,可以加分。

就是这些IIC/SPI/UART是不是就是所说的cpu的控制总线,而i/o口就是所说的数据总线,而地址总线有时也用i/o口的一部分做的,是不是这样的,高手指教。

网友:
控制总线这个概念没听过,请问出处。

IIC/SPI/UART统称为通讯接口,一般CPU都是Master,发起方,外设都是slave,被动方。

CPU一般有地址总线、数据总线。而IO一般都会有一些复用功能,这些虽然是控制管脚,但不是“总线”的概念。

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很少和IO口复用,只有极少数的芯片会将A0地址线、D16以上的数据线和IO口复用。但是现在涉及到DDR SDRAM的cpu接口,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复用了。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控制不能叫做总线呢,从概念上理解有什么不同?

但是现在涉及到DDR SDRAM的cpu接口,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复用了。--------这个为什么不会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控制不能叫做总线呢,从概念上理解有什么不同?

但是现在涉及到DDR SDRAM的cpu接口,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复用了。--------这个为什么不会这样用?

总线的英文是bus,而bus在我们的学习体系中刚接触的翻译是:公交汽车,也就是一车带N多人的。所以,总线原本的含义是:N多线由控制器统一控制,设计者无法对其中某一个信号单独控制。这也是地址、数据总线的表现状态。
而控制信号就是反面表现了,分别独立,单独控制,互不影响等等。

倒不是说绝对不能叫“控制总线”,而是习惯不会这么说。你真要这么说,也不会有人拿枪逼着你改,放心。

目前嵌入式上用的DDR SDRAM的速率虽然不高(一般都是133MHz,也就是DDR 266的),但是DDR对于边沿的要求很高,稍微一些毛刺就直接over了。如果在这个控制器上贸然引入别的设备,很容易就将总线拉垮的。

网友:
谢谢大侠,受教了

网友:
spi接口的驱动咋个整嗯?